液压缸缩回动作时油缸颤抖

楼主(2014-04-03):
线材打包机液压系统中压盘液压系统是由一个比例换向阀控制,其中还有个换向阀差动控制起提速作用,一个两位四通控制的插装阀起保压及解锁供油;请问为什么油缸在伸出去时动作正常,但缩回来时油缸抖动厉害。

我们检查了油缸内无气体,伸出去时最大压紧时压力为13MPa,在缩回来时当无杆腔背压刚开始比较低,但当背压达到5MPA时就开始抖动。且发现比例换向阀先导阀芯有抖动,先导阀电磁线圈温度较高。隔一天后,发现油缸内泄严重,压力只能达到4MPA,系统压力为13MPA

楼主:

液压缸缩回动作时油缸颤抖

网友:
背压过高,憋,回油不畅

网友:
比例换向阀需重点检查,所以现象均指向那里,拆下清洗是第一步。

网友(点评):
讲讲,我对比例阀不懂,谢谢

网友(点评):
比例换向阀与普通换向阀的不同就是可调节流量

网友:
这个是桑德斯的打包机吧。你的图没给全,无杆腔插装阀的另一侧应该接一个比例溢流阀。 试试看把比例溢流阀压力降到0还抖不抖,如果还抖就是比例换向阀的问题。。

楼主:
谢谢,压盘有两个阀组分别控制两个油缸,其中一个阀组 有比例溢流阀,但比例溢流阀是常闭的,只有当检测压力超过13MPa时才会打开起保护作用。 后来换了一个比例阀的先导阀,但同时第二天发现油缸内泄,今天拆开油缸检查发现油缸活塞磨损严重,有许多丝状的铁屑。请问这是因油缸本来就有问题引起的颤抖还是比例阀控制时回油不稳定引发颤抖进而造成油缸损坏?

网友(点评):
按你叙述的情况应该是油缸本来就有问题,因为就算比例阀回油不稳引发颤抖也不可能拉坏活塞啊.

网友:
可能原因:
1.  油缸有问题,铁屑损害了比例阀
2.  比例阀选择不合适引起油缸爬行
个人认为第一种可能性大些

网友:
如果你能发个完整的液压原理图,可能就能帮你确定原因

楼主:
两油缸动作原理图及油缸损坏情况。分析看应该是比例阀控制进油或回油时流量不稳定造成。敬请各位专业能帮忙分析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油缸动作原理图及油缸损坏情况。分析看应该是比例阀控制进油或回油时流量不稳定造成。敬请各位专业能帮忙 ...

你这个油缸的活塞密封蛮特别的,图上看着像两条O型圈,是格莱圈被你们拆掉了,还是本来就只有这两条O型圈似的密封?

网友:
液压系统油脏是大忌,先清洗过滤一下吧,如果再有问题,可在无杆腔加个单向节流阀试试

网友:
油缸內泄你先解决了,如果不行,可以把比例阀拆下来洗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