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六边形数学模型

楼主(2014-04-03):
正六边形数学模型,或者说正六边形数学方程式?请赐教!

网友:
建立坐标系,分段表示

网友:
设六边形边长为1,如此放置:

该表达式无耻地盗用了 一个Excel取整函数以使其看来不像是分段函数。
该函数适时地将角度减去60度的相应倍数,以重复第一段的扫描过程。

FLOOR
(number,significance)
Number  所要处理的数值。
Significance  取整的位置,1表示个位数,0.1表示十分位。
例如 :
FLOOR(2.5, 1) =2
FLOOR(1.5, 1) =1
FLOOR(1.0, 1) =1
FLOOR(0.5, 1) =0

参考:
取整函数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96%E6%95%B4%E5%87%BD%E6%95%B0

网友:
不懂,看了还是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