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2mm丝锥和挤压丝锥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4-04-03):
求助普通2mm丝锥和挤压丝锥有什么区别?
价格高一倍,哪种更好用一些?

网友:
貌似挤压丝锥是用在数控上面的,是无削排出的

网友:
挤压丝锥的加工与搓丝类似,加工出的螺纹强度、表面质量显好于切削丝锥,现在被广泛应用与铝合金螺纹加工,当然其他材质也可以用。

网友:
看加工材料,看工况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谁能说一定那个好用.只能说各自有什么优点.适用什么范围.

网友:
得看被加工材料,更适合选用哪一种丝锥。

网友A:
真的不下屑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真的不下屑吗?

真的不下的。顾名思义,就是靠挤压出的螺纹,没有切削,没有排屑问题,底孔不同于切削丝攻。

网友:
顾名思义,就是靠挤压出的螺纹,没有切削,没有排屑问题,底孔不同于切削丝攻。用下来挤压丝锥没有切削问题,所以不容易折断。但是加工是挤压出螺纹,因此没有塑性的材料应该不好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的不下的。顾名思义,就是靠挤压出的螺纹,没有切削,没有排屑问题,底孔不同于切削丝攻。

好的,谢谢指教,那这种的需要加工底孔吗?

网友:
学习中,多谢各位大侠!

网友:
挤压加工出的螺纹表面质量更好,适合于塑性较好像的金属,另外两者加工的底孔直径也不一样

网友:
挤压丝锥也需要加工底孔,但孔径和切削丝锥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