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提高数控钻床的地盘刚度。

楼主(2014-04-03):
    在自动化生产线中用数控钻床对零件加工但是又要对转台有很好的承接刚度和定位精度,如何设计自己的工作台呢?附一张模型图,要把模型放大3倍左右。求大神们指导一下

网友:
在受力点下方设置一个气缸,活塞杆头是一个定位销,相应点设计为定位孔,即支撑又定位。定位销组件到模具商店买。

网友(点评):
感谢你的指导,谢了。

网友:
就一个问题支撑问题。

网友(点评):
可不可以具体点呢,中校

网友(点评):
你那工作台可否转动,可否自定位,{不可以的话用数控的转塔,支撑问题那就太好办了就是放块铁在下面都可以,不过高度要刚好。}等下在说有事出去下

网友(点评):
定位是可以的,但是精度不够高,而且承受的力是边缘的

网友(点评):
是叫你改一个。还是给他解决支撑问题,如果是改一个{你搞一个和6140转塔数控车床那个转塔一样的结构就可以了。且有了支撑有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