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春节过后我做的第一台17头34点自动中频龙门焊。

楼主(2014-04-03):
2014年春节过后我做的第一台17头34点自动中频龙门焊。

网友:
新的还是蛮漂亮地

网友:
焊铁丝网,还是排焊快,要不了这么多头,呵呵

网友A:
请问下铁板是买回来自己喷漆的么?

网友:
想知道机架方通安装导轨处,如果保证两边的平面度?

网友(点评):
貌似这种东西不需要精度吧,几十丝应该还是可以接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铁板是买回来自己喷漆的么?

                      是的。

楼主:

RE: 2014年春节过后我做的第一台17头34点自动中频龙门焊。焊接样板。

网友(点评):
不错。点焊?用在什么地方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RE: 2014年春节过后我做的第一台17头34点自动中频龙门焊。焊接样板。

                          客户要求这样,用在什么地方没有明细。

网友(点评):
用几台变压器,这17点顺序下来要多少个周波,是两两同时还是与下面的铜排成回路。

网友B:
请教什么叫中频焊啊? 看焊点就像是点焊机的焊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什么叫中频焊啊? 看焊点就像是点焊机的焊点啊

中频;是一种电源。如交流电源、直流电源、等等。

网友B:
再来请教楼主,想制作一般的铁门,门的骨架是30*30的方管烧成架子,然后在上面封一块1mm厚的铁皮,现在用一般的焊机焊上去,焊点很难看,打磨也很烦人,能不能用点焊的方式来封这个铁皮呢,有没有点焊机的电极能向同一个方向工作,然后将这铁皮焊接在钢管上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来请教楼主,想制作一般的铁门,门的骨架是30*30的方管烧成架子,然后在上面封一块1mm厚的铁皮,现在用一 ...

      不知这位社友你的铁门量大不大,焊接没问题,不过有个直径4MM的凹点。要用这种龙门焊焊接门的话,人工上料、下料,焊接时间约十二分钟一扇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这位社友你的铁门量大不大,焊接没问题,不过有个直径4MM的凹点。要用这种龙门焊焊接门的话,人 ...

数量不是很大,一个月就几十扇门而已。

现在用普通交流焊机来焊焊点是凸起的,还要打磨后再上腻子再喷漆,如果按你说的凹点那就省了一道打磨工序了!

请教如果我直接购买一台焊机是多大功率的?一下能焊多少个点啊?能pm我焊机价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量不是很大,一个月就几十扇门而已。

现在用普通交流焊机来焊焊点是凸起的,还要打磨后再上腻子再喷 ...

    你好:首先你的门是什么规格,也就是长和宽有几种,焊接点宽度是根据30X30MM方通而决定的,有了这些依据才能决定龙门焊机的宽度,才能决定焊机电流的大小,成本有多少,最终才能告诉你多少钱一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首先你的门是什么规格,也就是长和宽有几种,焊接点宽度是根据30X30MM方通而决定的,有了这些依 ...

我的意思是只要那台焊机,不需要机架和控制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