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气缸与油缸单向阀选择

楼主(2014-04-04):
    小弟以前玩过气动,气缸用的单向调节阀一般都是用限出型的,这样对气缸比较好。 现在换公司了,公司的一个液压系统里面的油缸用的单向调节阀是限进型的,安装师傅说一样的。虽然对安装师傅的话我不能尽信,但是对于什么场合用限出型单向阀与限进型单向阀,开始有点搞不清了。
      求各位路过的大侠给与指点迷津,小弟感激不尽~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不要沉下去

网友:
什么是“限出型”“限进型”?

网友A:
我个人认为:液压系统以限出型为主,有些场合两者可通用,但个别场合只有限出型才能用。例如负载较大并且上下动作时,如果是限入型,负载在重力作用下活塞杆运行是不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认为:液压系统以限出型为主,有些场合两者可通用,但个别场合只有限出型才能用。例如负载较大并且上 ...

赞,哈!有道理

网友(2014-10-27):
你应该是纯设计的吧
我做维护的时候都把限出的改为限入的,省了我很多维护工作。

网友:
你确实是只是玩玩而已,没深入了解

网友(点评):
随便玩玩,哈哈.高深的也不会.

网友:
液压以限出型(我们称为回油节流调速型)为主,可使压力平稳,前冲小(活塞杆稳定),且压力容易实现控制(我觉得是不受动力源影响);而限入型(及进油节流调速型)容易是油温上升(应该好理解),容易泄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