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型平键的圆角“公差”问题

楼主(2014-04-04):
如图所示:由于平键的工作面为侧面,是故GB/T 1096里规定了宽度b的公差为h8精度,大家都知道

现在的问题是,机械设计手册及国标上,都在图上规定圆头的平键的圆角(如图圆中所示)为b/2,并未给公差。

现在我厂图纸这个圆角都是按b/2来给的
例如宽度为6的平键,公差为0.018,那么圆角公差就是0.009,也导致制造经常不合格,出现超差

个人对这个标准不太理解,我想如果这样制造A型平键的圆角,精度要求太高了,圆角非工作面,不需要那样高的精度吧

国标上其实并未规定圆角的公差,只规定了基本值b/2,公差应该是自由公差(未注公差/一般公差)吧。
我想如果这样,是不是
±0.1就够了?

请各位大侠分析下是不是这么个理?
请看图

网友:
比铣刀加工键槽圆角公差低一些就可以了吧

网友:
我以前干的都是键条截断了,用砂轮磨磨就用,没怎么在乎圆角,就更别说公差啦。

网友:
这个圆角从实际的使用上,没必要公差,为什么会有圆角?你总不会把轴的健槽铣成方形的吧!

网友(点评):
没必要公差,我赞成!但是,B型平键,就是方形的哦?想必键槽也是方形的

网友:
例如宽度为6的平键,公差为0.018,那么圆角公差就是0.009,也导致制造经常不合格,出现超差

首先这一句话就是不对的。你还是重新看看有关公差的知识。3和 6是分属于两个尺寸段的。别的就不说了。

网友(点评):
您说的这个我理解,您说的对。请分析下这个圆角是不是我理解的那样,一般公差就行了,国标是没规定吗

网友(2014-08-26):
键槽都是铣出来的,必然带着两个圆角。但平键现在都用B型,真正起传递扭矩作用的也就是平键部分,两边圆角没任何用处

网友:
建议楼主去查查 一般公差、线性尺寸的未标注公差 执行标准。

b 只是个代号,b/2 也是个代号,不具备传递性。

网友(点评):
何谓执行标准?何为传递性?如有时间,还烦情描述清楚些,谢谢!

网友(点评):
俺在灌水,楼主可以直接忽视。

网友A:
连执行标准都听不懂了,楼主这几年明显语文水平再下降,楼主看来是不知道未标注公差还有国家标准,可即便不知道有国家标准,也不至于连话都听不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执行标准都听不懂了,楼主这几年明显语文水平再下降,楼主看来是不知道未标注公差还有国家标准,可即便不 ...

大俠的判斷能力有待提高。。。

网友:
A型平键的圆角“公差”不应该按b/2推算,应该按未注公差。不知道楼主所在工厂是否有特别要求?

网友(点评):
这个我已知道。就是问是按未注公差,还是按IT8。

网友(点评):
发帖说的是一码事,点评回复的又是一码事,这种不连续思维还真是难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