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大侠帮帮忙,解释下焊接

楼主(2014-04-04):
有没大虾帮帮忙,上面的理解应该是焊接标准按达涅利STD2.8.006,下面的理解应该是未标注焊缝按照A=0.7焊接!?这个如何计算呢?

网友A:
说的是最小薄板的0.7倍,即10mm与20mm组焊,焊脚高度为7,或者有效高度为7.其实这个数值也差不多,有时候我们公司的图纸,反正我审图,一般2/3,要是关键焊缝得标出来。要是不重要的非受力焊缝1/2就行了。哎,这东西太复杂了。
MINIDO最小的,NON INDICATED应该是未注焊缝

网友:
我给的只是大概的数值,这个看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是最小薄板的0.7倍,即10mm与20mm组焊,焊脚高度为7,或者有效高度为7.其实这个数值也差不多,有时候我 ...

谢谢大虾解答,谢谢!本来理解的不是太透彻,这样的解释够完整

网友:
来学习,长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