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厚度的修正值是什么 意思?

楼主(2014-04-04):
ΔBs是轴承厚度的公差吧?
怎么修正值会有这么大?

网友A:
看表格右上角,单位微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表格右上角,单位微米

我知道,但是厚度公差的正常值是修正值的一半少一点。。
 对于轴承来说,十几二十丝也算很大了

网友:
兄弟,多看点书,了解下什么是修正值。会被前辈笑话的。

网友(点评):
我就是在书上没看到才来问的

网友(点评):
你知道直接就告诉我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