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意中发现,大巴前后车轮的差异

楼主(2014-04-04):
前后车轮连接设计明显有不同,个人感觉是前轮要左右转动控制方向的而设计成不同的。请教为啥有这样差异,这样设计好处是什么?最好有图纸分析一下

网友:
转向时,两种的对比,看了就明白了。

网友:
而且结构都差不多,安装方式不同

网友:
二位看图不仔细,要提出批评,哈哈,这么玩技术,会被你老板给撵走的,哈哈,

1,看轮胎花纹,跑一定速度的大车,轮胎花纹有区别,

2,二位看到的是‘轮毂’,这东西是有‘轮毂钢’卷圆焊接的,而幅板不会是在正中位置的,而是偏向一侧的,

3,前桥是乙字梁,所以幅板是在外侧的,避开立销,

4,后轮是双轮,内侧车轮的幅板靠外,外侧车轮的幅板靠里,否则无法螺栓连接,

网友(点评):
看过8爷的日志,觉得8爷去说相声的话,肯定也是大家!呵呵~ 想请问,8爷是怎么炼成的?

网友:
不愧为大侠,正解!

网友:
前后轮的差别只是轮胎花纹不同,轮毂是一样的。

网友:
轮毂是一样的  只不过后面装双轮而已

网友:
汽车是通用机械行业中综合性最强的产品之一,包含了极多的机械设计技术。

一般来说,前后轮没啥差别。

前面是单轮,后面是双轮,貌似高速转向轮都是单轮,至少我没发现过双轮的。

如果前轮采用驱动轮的话,轮毂也会凸出去,

网友:
前轴装一个轮胎,后轴装俩轮胎所以看着不同!前后轮毂应该都一样,因为只需要带一种备胎!

网友:
学习了!4楼正解

网友:
是不是刹车装置不一样的问题。一个是盘式制动刹车,一个是鼓式制动刹车。

网友:
估计楼主说的是一个凹进去一个凸出来的差别,4楼正解

网友:
8爷,佩服,懂的实在是多啊

网友:
您是要问轮胎的差别呢,还是前后轮数量的差别,或者是车轮(俗称钢圈)的差别?

网友(2015-12-31):
这都能发现

网友:
赞观察仔细!善于观察,善于思考!

网友:
学习了,前后轮应该是一样的,只是单轮、双轮的差别

网友:
从没仔细看过的人路过

网友:
后轮是双轮,里面那个也是跟前轮一样装的

网友:
把前轮翻过来看和后轮就一样了。

网友:
轮毂都是一样的,其实,只要车轮直径一样,偏距一样,基本可以通用,未必要一模一样的车轮才能共一车用

网友:
普及一下有关知识:
汽车的车轮包括如下结构:轮轴、轴承、轮毂、轮辐、轮辋、轮胎。
装车轮的那个东西叫“车桥”,前面的叫“前桥”,后面的叫“后桥”
前桥上装着车轮、又能转向的那个零件叫“转向节”,轮轴是转向节的一个部分。
对那个大客车来说,后桥管驱动,外面有个桥壳,负责支撑车轮,桥壳肚子里有车轮驱动系统,两头的两个东西叫“半轴”,负责把来自发动机的动力传递给车轮。
在这几张照片里轮毂是外圈螺栓之间的那个东西。直接装着轮胎的叫“钢圈” ,中间用螺栓与轮毂连接的部分叫“轮辐”,装着轮胎的部分叫“轮辋”
大多数这个级别的车,前后桥的负荷不一样,一般约前4后6,所以后桥装4个轮胎,除极特殊的情况,一般前桥只装两个轮胎,即一边一个,最容易理解的理由是转向时前轮会摆动,轮子多了太占空间,不好布置。还有其他很多更专业的原因。
每个车都得有个备胎,而且前后轮磨损速度不一样,从等寿命的角度考虑,需要对轮胎进行前后左右的调换,所以那个“钢圈”必须能通用。
那么,这个钢圈能长什么样?结论是唯一的,就是现在这样。
所以,在前轮,看到的是钢圈上轮辐的凸出面,在 后轮看到的是轮辐的凹进面。
建议:有机会去看看换轮胎……

网友(点评):
说的很详细,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