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性好的材料是不是刚性很差

楼主(2014-04-04):
请教下各位是不是材料塑性越好,刚性越差。第二个问题是材料的强度和韧性的联系和区别,反正材料的这4个概念不是太清楚,里面又有联系又有区别,好难分清。

最后想请教下各位大侠怎么用简单的结构增加薄板(片)的扭转刚度,比如说4mm的小机构中的薄片,谢谢。

网友:
塑性越好刚性越差这个说法我觉得应该是对的。从理论角度看就是弹性模量的关系,刚性越好说明弹性模量越小对吧。材料的强度指它的抗拉强度,屈服强度等等,强度是它承受外力,抵抗变形的能力,韧性的话我也说不太清楚,一般的规律就是强度硬度越高,塑性韧性越差。

网友A:
就钢材来说,刚性越好,弹性越差,韧性也越差。(扭转强度高,弹性界限低。)硬度是有了,但是易碎。(比如机床刀头)
弹性越好,韧性也越高,但刚性就越差,容易发生形变。(扭转强度低)超出弹性界限,就会永久变形。(比如弹簧)
选用什么钢材的关键在于对于材料应用的把握。各类钢材都有自己的性能指标,根据你用的领域,选用合适的材料才是关键。
想要增加薄片的扭转强度,就要在韧性与刚性之间做一下衡量。
在保证不会断裂的情况下加强韧性。

这么说其实有点不负责任。
钢材主要说就是刚性 弹性 韧性
刚性代表硬度,硬度越高,弹性越低。(扭转恢复力大,但是弹性界限低,要施加很大的力才能形变,形变后恢复原装产生的弹力也很大,弹性界限低的后果就是容易断,容易碎。)
弹性代表柔度,柔度越高,刚性越低。(扭转恢复力小,但是弹性界限高,不用很大力就能形变,比如弹簧钢材,弹簧的弹性界限高,产生形变幅度大,所以用来做弹簧,这种也只能用来做弹簧,虽然不容易断,质地却很软,容易变形啊,最起码不能用来做钢结构吧,就算你弹性恢复再强,房子需要变形么。)
最后谈韧性。韧性与钢材的质量有关。他才是钢材最重要性能指标。
一样硬度的刀头,国产的就容易碎,国外的就不容易碎,这就与韧性有关。
在保证硬度的同时,韧性越高,弹性界限就越大。或许扭转恢复力一样,但是韧性高的弹性界限大,自然就不容易碎。
就你说的4mm薄皮,国内的钢材就够你用了。你需要考虑的就是它形变量多少,硬度要求多少,根据这个去选合适的钢材。
我做机械组装,加工这一块不是很了解,只能按我的理解乱侃一气了。若有疏漏,请海涵、

网友:
把原始概念记住,以后接触多会搞拎清的,强度,刚度,稳定性,脆性,塑性,硬度,刚度指抵抗变形的能力,和弹性模量和结构及惯性矩有关,单独比较没意义,塑性反应的是机械性能的伸长率,指材料产生塑性变形而未破坏的性质,对应的是脆性,未变形就破坏;塑性好刚性差指的是不同材料,同一种材料塑性和刚性应该没关系。韧性和塑性很难区分,要区分就抓住他们的原始定义。韧性机械性能反应的是断面收缩率和冲击功,一般塑性好的材料,韧性也好,韧性具有柔软结实,不易破坏的特点,比如弹簧,比如毛竹,比如古代可以盘在腰间的宝剑,韧性很好,就是又软又硬,一般而言,经过热处理,强度提高,塑性、韧性会降低,反之亦然。硬度和刚度容易混淆,硬度仅指材料表面抵抗变形的能力。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网友:
强度硬度增加,塑性韧性下降

网友(2014-05-14):
刚性是指材料抵抗变形的能力,而塑性是指材料变形的能力。这个之间没什么直接的联系

网友:
我们接受这一概念主要是因为经常接受金属材料。其实塑性和刚性不是一个概念。塑性好是指材料的可塑形变形能力,不损坏。刚性好,是指弹性模量比较大,不容易变形,刚性差,则容易变形(注意不是写的塑性变形)。比如灰铸铁和调制钢,灰铁的塑性差,刚性差,调质45,塑性好,刚性好。

网友B:
是的,肯定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肯定是的

为什么,可以说说吗

网友:
不可抛开应用背景而单独谈概念。
如果要一一对应,那么刚性应该对应弹性,刚度的要求是避免过量的弹性变形,而非塑形。
仅以金属材料做样本 ,不考虑非金属材料
1.刚度要求的定义是用变形量的:k≤[k] k:变形量 [k]:许用变形量
2.刚度的影响因素是弹性模量E ( 亦是选用指标 )和结构。E越大 刚性越好。
弹性的选用指标是E和强度 关系 σ^2/2E  E与弹性成反比
弹性刚性反关系

网友:
薄板薄片的扭转刚度主要考虑结构的因素:
比如 增加折弯
在板上冲压浅凹槽
也可看看汽轮机叶片的结构设计如何考虑刚度
没有具体情况只能随便说说

网友:
塑性好,就是韧性差

网友(2014-07-06):
我是这么理解的,强度是外力作用下抵抗破坏的能力,刚度是外力作用下抵抗变形的能力,韧性是破坏过程中吸收功和能的能力。

网友(点评):
我没问这个基本概念,我问的是这几个概念之间的联系

网友(2018-11-05):
引用 网友A:
就钢材来说,刚性越好,弹性越差,韧性也越差。(扭转强度高,弹性界限低。)硬度是有了,但是易碎。(比如 ...

基本概念很混乱,但是工程经验很好。
第一没有什么刚性,就是刚度。

对于刚,没屈服之前,不同刚的构件刚度基本一样(因为弹性模量一样)

塑形好的一般屈服低,所以先发生屈服,所以继续加载的话刚度才不一样

比如你的第一句,问题就很多,什么刚性好,强度好,这个是两回事,刚度是变形,强度是破坏,而且强度分好多,疲劳,屈服,拉伸断裂,我估计你是表达最后一种。其实也不一定,例如304,屈服就低,就是你说的刚性差,但是它塑形非常好,不见得断裂强度就比某些刚例如45刚容易扭断

网友(2018-12-19):
非牛顿流体算不算特例?

网友:
看下材料力学。里面有解释,基本问题搞清楚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2022-11-20):
塑性和脆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钢材来说,刚性越好,弹性越差,韧性也越差。(扭转强度高,弹性界限低。)硬度是有了,但是易碎。(比如 ...

为什么又被翻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