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盲孔丝锥段里面怎么办?求助

楼主(2014-04-04):
悲剧啊,机床里面的一个20毫米粗的定位销,中心孔10毫米螺丝断了,我用手钻打掉,扩孔10.5钻头 然后攻丝12螺纹,悲剧啊..12的丝锥卡卡段里面了,各位师傅 怎么办啊???求助各位高手 这个丝锥用钻头打掉是不可能呢 还有什么好办法弄出来吗?

网友A:
电火花

网友(点评):
机床上面的孔 机床好几吨呢 电火花线切割需要把机床给人家拉过去啊 但是是盲孔电火花可以吗?

网友(点评):
有便携式电火花设备

网友:
用电点火切掉

网友B:
在这个丝锥中间打眼,攻小一号的丝,再上上螺丝,用二保焊点死,用扳手就能卸下来。10个的我不知道行不行,反正15个的是好用。二保焊这块如果没有,可以在上完螺丝后,在螺丝根部的螺纹处向里钻个眼,加个楔子。

网友(点评):
求教丝锥如何打眼~~

网友:
用钻头之类的把丝锥砸碎~~~~

网友(点评):
砸了,砸不动,要是10毫米以下的还可以 这个太粗了

网友(点评):
砸了,砸不动,要是10毫米以下的通孔还可以 这个太粗了还是盲孔

网友:
去淘宝找 丝锥取出器几十块钱的东西可以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火花
同意。。。。

网友:
电火花一般单位没有的,还是4楼的办法大众一些

网友(点评):
这个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这个丝锥中间打眼,攻小一号的丝,再上上螺丝,用二保焊点死,用扳手就能卸下来。10个的我不知道行不行, ...

这丝锥和钻头的材质是一样的 都属于高速钢,用钻头打的动吗?我还真没有试过!

网友(点评):
钻头肯定打不动的,丝锥太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火花

机床上面的孔 机床好几吨呢 电火花线切割需要把机床给人家拉过去啊 但是是盲孔电火花可以吗?

网友(点评):
电火花工作过程见过吗?

网友(点评):
我们这边没有 在百度视频见过!

网友:
有专门设备的,可以找一下,附近有没有。

网友:
你把销子部位的装配图发上来看看,也许有办法。

网友:
不好意思,又看了一遍帖子,你是要取销子孔里的丝锥而不是销子呀。

网友:
用的是直槽丝锥还是螺旋丝锥?可不可以做个三爪扳手往外拧?

网友:
焊一颗螺钉在销子上拔出来

网友:
你可以看一下北京凝华的相关产品,价格比较便宜。

网友:
丝锥取出器可以试一下

网友:
用小点的钻头在孔周围均匀钻3个孔,用錾子从侧面敲击。就是想法破坏孔,取出丝攻,然后想法补焊打磨,重新钻孔攻丝!

网友(2014-05-19):
在销上面焊个什么东西把销拔出来,有整体图的话,可能还有别的方法

网友C:
把销弄出来呗

网友:
淘个几十块钱的先试试,万一不行,只能用电火花EDM-480L

网友:
用电脉冲打掉吧。

网友D:
焊螺栓用拨销器拨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销弄出来呗

还没有呢.....呵呵 找了好几个修机床的师傅了,一个销子一千  拔了一天 没拔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焊螺栓用拨销器拨出来

用12的螺丝拔 一动不动,就是北京62铣床中间那个回转的四个螺丝,应该是弯里面了

网友(2014-06-19):
反向用錾子剔出来!我经常这么干的!

网友(2016-01-17):
在这个丝锥中间打眼,攻小一号的丝,这一点根本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