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轧卷筒涨缩的控制

楼主(2014-04-04):
板带热连轧机地下卷取机卷筒涨缩的控制过程是怎么样的?看说明书上有位置控制和压力控制?并且分为一次涨径、二次涨径、三次涨径。这三次涨径分别对应哪一步工况?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压力控制一般就是液压油缸控制,是通过配对的滑块进行收放,一般为3到4组,最终的目的就是把在收卷时,随着重量的增加,把钢卷的空心部分进行涨紧,完成时进行收缩。有几种结构都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