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ams] ADAMS被动隔振/振动分析心得

楼主(2014-04-04):
最近学习了一段ADAMS隔振,有一点心得,分享如下,希望大家多交流交流。
Adams单自由度隔振扫频研究心得:
1.      对于box刚体,讨论y方向单自由度,对box需要两点移动副约束,两点要求是棱角点或者中心点,而且两点不能在一个y的高度上(猜测可能有冗余约束)。
2.      Box上的两点移动副约束要求:first body second body 要求互换,即同一零件不能作为两个移动副的first body。如果还不行,在满足说说的条件下,多尝试几种组合。
3.      重力场的加载与否不影响频响应函数的得出及结果。频响函数纵坐标单位为分贝,即振幅的常用对数的20倍。
4.      幅频特性曲线,无阻尼对应相位差180°,有阻尼对应相位差小于180°。
5.      加载重力加速度后,时域仿真会整体自由落体,静态求解会报错,但是不影响频响求解。
6.      当弹簧阻尼系数设置过大时,(共振峰值近似消除),频响求解会报错,可能是振动模块无法仿真过阻尼状态。

非线性弹簧下,对于质量块,如何建立力?
1.      右键弹簧功能图标,选择“箭头指向一点”的图表,确定详细栏中为:Two Bodiesconstant,选择质量块→选择ground→选择质量中心→方向确定点。
2.      对新建的力以后,要modify一下,因为通过刚度外部数据需由常数改为函数。
3.      函数-AKISPL(DM(MAKER_11PART_3.CM)-4000SPLINE_10),大括号内依次表示,MAKER_11PART_3.CM两标记点之间的距离减参考坐标(即第一变量为变形),没有第二变量,曲线名称为SPLINE_1,微分阶数为零。
4.      研究非线性弹簧弹簧力和位移的关系,要用非线性力取代弹簧。得到的力-位移曲线曲率大的部分放大后会发现是具有滞回特性的。
5.      需建立两个测量,监测力和位移。
6.      研究有阻尼弹簧振幅衰减过程,可定义衰减系数指标,表示前两个峰值之比。

1.      导入的参数文件如果是csv格式,在导入后,timecolumn index 可以不输入1,如果是txt格式需要输入1才能读入数据曲线。
2.      利用模型确认工具,可以发现模型自由度数目不对,或者模型有问题时,利用children按钮可以找到问题所在;需要删除零质量零件但是又找不到零件时,在菜单栏view 下面的part only 或者model里面可以找到并删除。
3.      输入设计变量要干脆,不要修改,否则出现编号杂乱无章,变量过多,暂时不知道怎么删除无用编号。

1.      通过绘制垂直方向(或水平方向)频响的幅值曲线与相位曲线,可以看出影响垂直方向(或水平方向)响应的最大的模态频率。
2.      通过绘制功率谱密度或PSD曲线,可以显示振动分析中各种频率输入的传递能量。会看到在模态频率处曲线纵坐标开始有较大的降幅。
3.      通过绘制模态坐标,可以查看某一阶模态对应的振动响应。在单个坐标系里得到各阶模态对应的振动响应,从而找到对系统振动响应影响最大的模态。
4.      对于三维频响图,y轴标记为run:1.0~2.0,暂不知道表示什么意思。

查看创建某一partmeasure,查看振动情况时,选择坐标方向而不是mag(幅值)项,这里的mag(幅值)项还不知道什么意思,从mag(幅值)的结果来看不是振幅的意思,也不是各个方向振幅的模值。

楼主:
为什么我辛苦写的交流心得,无私分享,没有得到加分呢?

网友(2015-09-22):
表示不会用、想学、

网友(2015-11-10):
可以交流以下经验吗?

网友A(2016-07-18):
在这里,你心态要平和,知道吗?这里有大神,也有很多不懂你的专业性的,
回复少,那是证明在这方面,你很专业了,能回复你的人不多,他们可能也回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这里,你心态要平和,知道吗?这里有大神,也有很多不懂你的专业性的,
回复少,那是证明在这方面,你很专业了, ...

还有,你最好上图,总 是文字,不能吸引眼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