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胶模具用的针是怎么加工出来的

楼主(2014-04-04):
    模具上用的顶针有的很细很长,是怎么加工出来的呢,是磨床吗,如果是磨床,那具体加工过程呢,谢谢了

网友:
无心磨 或者拉出来的。

网友:
圆PIN,有各种直径及长度标准件,长度自己切
扁PIN,一般也可以买圆PIN回来自己磨

网友(点评):
圆PIN 是什么,圆销钉么?

网友A:
那个叫冲针,高速钢材料,类似白钢的材料,也有乌钢的。粗胚烧结,精度都是磨出来的。其实没必要研究那么清楚,五金模具店里铺天盖地这东西,规格从1-50,每个级别都有,精度达到0-001.还可以定做非标。一个两个直接买,几块钱一支。

网友(点评):
人家说的是注塑模具,有圆顶杆和扁顶杆之分。不是高速钢,是模具钢,抛光性能和热变形都很小,有标准的也有定做的

楼主:
现在有一个零件,类似于模具顶针,直径3mm,长150左右,材料是2Cr13的,所以想问问怎么加工的,无心磨怎么加工呢,零件端部有一个直径5,长3的台阶,无心磨不能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叫冲针,高速钢材料,类似白钢的材料,也有乌钢的。粗胚烧结,精度都是磨出来的。其实没必要研究那么清 ...

无心磨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有一个零件,类似于模具顶针,直径3mm,长150左右,材料是2Cr13的,所以想问问怎么加工的,无心磨怎么加 ...

无心磨可以的,有台阶的话需手动装夹

楼主:
用外圆磨可以实现吗,貌似不行

楼主:
突然想起来走心机好像可以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