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铁铸造厚大部位到底要不要补缩冒口

楼主(2014-04-04):
我们厂现在做压力机垫板类铸件,就是一块大铁板。一般尺寸4000*2500*340材料QT500,原来放置冒口是直径60的冒口,发现垫板内部大面积缩松缺陷,后来改为直径30的冒口,缩松减轻了。我们内部意见不统一,有人认为是底部铺了石墨激冷快起了作用,有人认为是冒口先冷却促进内部自补缩。请教大神能帮忙分析下有其他方法解决这种垫板大面积缩松的情况吗

网友:
我个人建议楼主注意生产细节问题、以及浇注温度。冒口是要的,我建议你们可以采用内外冒口。我之前做过这样的产品,不过是灰铸铁的。

网友:
我认为;1 冒口高一些,增加球铁液态时压头。2 冒口直径减小是对的。冒口先冷却后的同时铸件外壳也冷却成硬壳,石墨化二次澎涨后使铸件组织致密。冒口直径越大,铸件反补缩会出现缩孔、和缩松。3  控制合适较低的浇注温度。4,常出缩松的部位加冷铁。

网友(2014-05-10):
必须冷铁和冒口结合,才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