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浮动卡盘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4-04-04):
数控车或磨床卡盘,一般是三爪的,能径向浮动,即夹紧时爪可随工件形状不同而自行微调以适应,以保证不干涉顶尖定位,但不知道其浮动原理是什么?如何保证能自适应工件形状?

网友:
还真没听说过“浮动卡盘”这一说法,在连接卡盘的法兰盘后面通过球铰接(万向节+球面约束)应该是可以实现的了

网友(点评):
大侠真厉害,好像就是那样的结构

网友:
看这个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SJfSum_ZwuWnpN80-m4gby8zkjMRKa3dX9JzRUHUa9-ifTg9mEySX_I3PZvCLoVDfiGd55BTJLknabGsZgYZElC4125IFyrsbuo5WzjY0ZS

网友(点评):
这个我看了,不是这个

网友(2015-03-16):
你好,Forkardt卡盘中的非标UBL浮动卡盘,分为FORKARDT自动定心卡盘和FORKARDT自动补偿卡盘,其中forkardt的UBL自动定心卡盘的工作原理,使利用一整体驱动执行机构使卡爪建立一个旋转中心轴。当被forkardt卡盘夹持的工件外径加工完成后,零件的中心轴就会与卡盘的中心轴具有很好的同心度。卡盘良好的后拉功能特征确保工件定位面紧靠卡盘定位块,从而在加工后得到良好的垂直度和平面度。欢迎各位来电咨询 137 6167 9487陈工。

网友(点评):
以后,我就是你的竞争对手

网友(点评):
大侠们, 棍带拨叉不挺好啊, 为什么要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