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回转支承用什么材料

楼主(2014-04-04):
转盘的直径为1.5米,1和2固定在一起,然后通过齿轮转动带动它们一起转动。3是固定的。 中间通过滚珠实现类似轴承功能的转动。上下需要密封。。。
请问这3个转盘用什么材料

网友:
常用GCr15,这种东西都是买标准件,你打算自己做?

网友(点评):
大侠,回转支承的套圈不用轴承钢的,一般是中碳钢和中碳合金钢。

网友(点评):
刚才查了一下,确实如大侠所言,套圈材料为50Mn、42CoMo、不锈钢等,毛坯滚压锻打,再正火调质,滚动体为GCr15,谢谢Pascal的指点

网友(点评):
42CoMo 应为 42CrMo

网友:
45#或者42crmo

楼主:
要求耐磨的哦,45#可以吗

网友:
直接买成品就好了

网友:
这是专用滚动轴承,可以与大型轴承厂联系,定制。可与瓦房店轴承厂、洛阳轴承厂等联系试一试。

网友(2014-11-13):
50Mn、42CoMo调质处理。现在做的一般都是两个圈子的了

网友:
有现货的 我们厂就用的现成的齿轮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