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能将油泵里的废油除净?

楼主(2014-04-04):
油泵装满油,连接马达的油管断开,每分钟500转的转速转一分钟能行吗

网友A:
不行,
一般像柱塞泵不能空吸,
可以吸柴油冲洗吧,用柴油多打循环,
然后再换干净的柴油再循环,
如果是想换油,可以再拿新油打几个循环,就够了,注意现场清洁,这个很重要

网友B:
拆下泵入口和出口的管件,控一控,然后用煤油洗洗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
一般像柱塞泵不能空吸,
可以吸柴油冲洗吧,用柴油多打循环,

吸空估计把泵就毁了,对亏没这么干,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下泵入口和出口的管件,控一控,然后用煤油洗洗就行。

应该差不多,用手转估计可以,500转估计就毁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