伸展再翻转的机构

楼主(2014-04-05):
想做一个箱子,左右可以实现先伸展出来,再翻转的功能,求大神指导用什么零件怎么制作

网友:
描述具体点

网友A:
再说清楚点?怎么伸展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说清楚点?怎么伸展法?

就是像一个长方体的箱子,想让侧板先翻转90度跟上面的板平行,然后再旋转这个板

网友:
什么问题啊,自己连个最起码的图示也没有,这类问题应该不要拿上来问,丢人啊!

网友:
然后再旋转这个板?出个图多好!

网友(2015-03-05):
用45#刚和螺丝就可以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