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失去了调质的意义

楼主(2014-04-05):
45钢调质后加工到位,然后后在整体淬火到45度,是不是就失去了调质的意义?求大侠解惑

网友:
调质可以改善加工性能

网友(点评):
不对吧,退火改善加工性能,坯料一般是退过火的

网友:
不会啊,。调质可以让组织更均匀。。

网友A:
没记得到是否碰到过调质再淬火的情况,调质是否可以降低淬火的变形度也不知道,但模糊感觉调质的良好组织在淬火后也许就没有了

调质后高频淬火,或渗氮,优点就很容易理解,

另外调质放在精加工前,可提高表面加工质量,精加工可去除调质变形,这常见

网友:
我觉得调质应该失去了作用。

网友:
应该是正火,而不是调质。

网友B:
通常调质是整体,调质层大约15-20mm
一般淬火是局部
淬火不影响调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记得到是否碰到过调质再淬火的情况,调质是否可以降低淬火的变形度也不知道,但模糊感觉调质的良好组织在 ...

我疑惑的是否整体淬火后,调质后获得的组织是不是消失了?,只有整体淬火45获得的组织,比较迷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调质是整体,调质层大约15-20mm
一般淬火是局部
淬火不影响调质

这样的啊,学习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样的啊,学习了

45钢调质后, 再淬火到45度  是不是比未调质 直接淬火的 综合性能要好????   那这是不是也就是为什么要调质后淬火的意义??

网友C:
所有的切削加工都会产生应力,调制是为了消除应力,细化晶粒,精加工结束后进行淬火,变形能轻一些。实际上很少有人这样加工。增加很多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有的切削加工都会产生应力,调制是为了消除应力,细化晶粒,精加工结束后进行淬火,变形能轻一些。实际上 ...

那没调质就淬火和调质后淬火,后者的性能是不是好点?还是说没区别

网友:
一般是比较有钱的人这样做

网友:
通常调质是整体,调质层大约15-20mm
一般淬火是局部
淬火不影响调质
学习了……

网友:
调质是为了整体改善材料的基体组织,以便于机加工,通常是粗加工,当机加工完成以后可以再通过其他热处理方式(如整体淬火)来获得所需要的性能。45#钢正火后硬度偏高,不利于机加工,从工序上讲,调质工序是为机中工工序服务的,同时也为整体淬火提供相应的组织。

网友(2014-05-09):
我觉得失去了调质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