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弹簧刀夹的刀库与适用刀柄的问题及解决办法,请大侠评估,谢谢!

楼主(2014-04-05):
使用情况:
1、用于磨削,扭矩不太大,主轴与BT刀柄的传动就没有采用键槽,而是依靠锥部的摩擦力。
2、因为不需要对准键槽,主轴就没有采用编码器。
3、订购BT刀柄时,带键槽的是标准品,周期短,价格低;而无键槽刀柄是定制品,周期长且价格高;最后定了普通的带键槽BT刀柄。
问题:
在换刀进入弹簧刀夹时,当刀柄的键槽朝向和一副刀夹的中心线不一致时,键槽的锐边会刮住刀夹端部,损坏刀夹(尼龙材料)。
解决办法:
1.换用带编码器的主轴——成本太高,周期太长,暂不考虑。
2.换用无键槽BT刀柄。
只是不知道无键槽的刀柄如何夹紧以便装卸刀具。(通常的锁刀座是依靠键槽固定的)

网友:
刀库,BT刀柄,磨削?吾不知君之所云,BT刀柄可考虑用拉丁拉紧,拉紧机构可采用(可调节+凸轮)

网友:
拉紧和传递扭矩不是一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