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ANUC加工中心参数写保护

楼主(2014-04-05):
    关于加工中心参数的更改步骤应该是:1,打开MDI,将参数可写入打开,2,打开系统参数页面,搜索出要更改的参数,修改。
    但问题是,我在打开参数可写入开关后,准备修改NO.3220,NO.3221,NO.3222,NO.3223时,显示“写保护”三个字。但是,其他参数如NO.6200,NO.3202等参数均可更改。
    求解,是什么在保护着3220,3221,3222,3223,使他们不可被写入??
    另声明一点,NO.3220.机器显示值为0,NO.3221,没有任何显示数值。说明没有被设定过密码。

网友:
关注,好像挺难的

网友A:
参数互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数互锁

期待大侠详解

网友B:
有些参数自己联系厂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参数自己联系厂商

就是正常情况下就不能改?

网友C:
是否打开8级密码?打开了的话修改需要相应的权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否打开8级密码?打开了的话修改需要相应的权限

大侠 ,什么是“8级密码 ”?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大侠 ,什么是“8级密码 ”?

8级密码是法那克系统的一个付费功能,打开这个功能买方要额外加钱,具体加多少咱就不知道了,估计应该不少所以很少有买家用这个东西,这个密码总共分为0-7八个等级权限,所以叫8级密码,其中最高级是7级法那克公司设置的,任何人都该不了,下来6和5二级是厂家设置的,厂家要在这里面给你玩阴的你就乖乖听话吧,最后4到0级别才是你买家玩的,4级是买家的最高级别,依次类推0是最低级别的,8级密码一旦设定就只有本级别或高级别的可以修改,也就是7级可以该全部级别的密码和权限,包括清除密码和权限。0级就是啥也干不了。所谓的权限就是相应的等级可以操作的功能,比如可以让你改参数,改程序等等,一般0级就两个功能,程序启动和修改刀补,其它啥也别想动,改个程序也得申请。等级增高相关的功能也就增加,当然必须是更高级的给你授权才行。不授权也是白搭。这个功能是单位用来保护机床程序和参数用的,没有那权限会改也不能改。以上是个人理解,错误之处请高手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C:
8级密码是法那克系统的一个付费功能,打开这个功能买方要额外加钱,具体加多少咱就不知道了,估计应该不少所 ...

谢谢大侠,3220修改应该不是这个原因,因为我能改程序和很多参数,确从来不知道有权限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E:
NO.3220,NO.3221,NO.3222,NO.3223么意思呢。我知道像O8000、9000之后的程序比如加工中心换刀程序是在参数3202里改Ne8 NE9那两个。但当参数3210不为0的时候就意味着3211参数被加了密码,需要密码输入后才能更改3202里的Ne8 NE9。由此很多公司的高级程序就是用这个方法来达到保密的效果,就像我们公司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NO.3220,NO.3221,NO.3222,NO.3223么意思呢。我知道像O8000、9000之后的程序比如加工中心换刀程序是在参数32 ...

更灵活,更全面,更好用

网友:
以前的系统没有所谓的8级密码,现在的系统有,是付费功能。
至于开功能并不是密码决定的是授权文件决定的。

网友(2020-07-01):
孤城大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