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老系统说明书那有

楼主(2014-04-05):
这种老系统说明书那有,这是什么型号,为什么一开就毁保险,,我输入的是三相电,,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其它的问题都解决了,就是不会偏程,难有说明书,教程也行,先谢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这很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很难吗

附近的师傅都没用过这东西,都用不了

网友:
找厂家问下应该有

网友(2014-06-21):
03年我好像用过这种系统,记得不是怎么清楚了。好像对刀要按*+5。基本GM代码和现在的一样,刀号和刀补号好像是一位数的。

网友B:
南京大方数控

网友(点评):
神一般的存在。

网友(点评):
刚看到,太感谢了,我已经把它换成伺服的了,明天我把它通电试试,再次感谢。

网友(点评):
没有第三页,程序的书写格式,师傅能补发一下吗。辛苦了。

网友:
找下机床厂家,应该会存档资料~~

网友:
无语,竞然有人用上图片的方式上传东西。你扫描时可以直接保存为单个PDF文件。比这图片好多了
这种数控系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其系统供电是单相220的,系统前端应该还有个稳压电源,然后再给系统供电。

网友(点评):
对的,是220的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南京大方数控

Li师傅能不能再发一下第三页,谢了,真的很需要

网友B:
对不起,当时漏发了一页,现在补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不起,当时漏发了一页,现在补上,谢谢!

多谢了

网友:
百度收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