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种自动连续印码机吗

楼主(2014-04-05):
宽107mm的纸带一直以一个方向移动,移动速度大约每秒1米左右,如何在纸带上每隔一米印上一个号吗,但每个号码必须比前一个加1,也就是必须是连续的编号。如前一个是1,那第二个必须是2,第三个必须是3,号码总的6位。考虑成本问题,必须使用普通油墨印。

网友A:
有啊,自动喷码机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啊,自动喷码机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这种价格太贵了,要可以用普通的印刷油墨就好了,还有喷墨的喷头容易堵塞,维修及故障高

网友:
米轮,一米一信号,像冲床那样的离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价格太贵了,要可以用普通的印刷油墨就好了,还有喷墨的喷头容易堵塞,维修及故障高

用劣质油墨就有这样的问题

你的预算太少,这事不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劣质油墨就有这样的问题

你的预算太少,这事不可行

有没有用墨轮供墨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