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灰铁铸造原因

楼主(2014-04-05):
求高手指点灰铁铸造原因:HT250五大元素化验没问题,硬度为140-280之间,机加工加工不动,跟钢件一样,求答案,该怎么处理

网友A:
回下火试试

网友B:
会不会和刀具。切削参数有关?

网友C:
1.合格的灰铸铁与调制后的45#钢车削性能接近,你用的什么刀具?你所说“跟钢件一样”,跟什么钢件一样?
2.140-280HB,呵呵,你这硬度范围够大的,都是一个系列的产品?浇注温度和冷却时间多少?
3.你金相怎么样?比较好加工的灰铸铁的A型石墨应不低于90%,C型和E型都要小于5%。
4.你浇注系统设计方案如何?是不是有大量的砂冲进了铸型中。还是你砂型的强度太低,容易落砂?

网友:
应该是没铸好,我原来学普车时,那家做水泵的经常车不动,老是拉回去退火.

网友:
楼主您最好把具体技术参数、造型、合箱、浇注及生产细节都写清楚一点。随便把图片也拷贝上来看看,才能帮您分析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下火试试

谢谢提议,可是回火了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和刀具。切削参数有关?

刀具以前用的是YG8的刀具,现在换成T26的刀具加工还是吃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合格的灰铸铁与调制后的45#钢车削性能接近,你用的什么刀具?你所说“跟钢件一样”,跟什么钢件一样?
2 ...

刀具之前是YG8后来换成了YS8跟T26的刀子,加工出来的铁屑发蓝,加工面发亮,浇注温度在1500摄氏度,做的铸造也是消失模铸造跟全自动机械造型线,消失模没有进宝珠砂,机械造型线也没有落砂的情况,如果有的话加工完是能看出来的

网友(点评):
用YS8来加工灰铸铁,真浪费

网友:
引用 楼主:
刀具之前是YG8后来换成了YS8跟T26的刀子,加工出来的铁屑发蓝,加工面发亮,浇注温度在1500摄氏度,做的铸 ...

转速、进给、吃刀量多少?
在发一个比较典型的产品的图纸
金相照片,要腐蚀前石墨形态的照片和腐蚀后珠光体的照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刀具以前用的是YG8的刀具,现在换成T26的刀具加工还是吃力

换成YG3的试试,效果不错。

网友:
是否有过补焊
我遇到过铸铁补焊后就加工不动了

网友:
HT250是铸件壁厚30mm处抗拉强度250MPa,硬度180--220HBS,壁厚大于30mm的硬度更低,而壁厚小于30mm处越薄硬度越高.而你的铸件硬度达到280HBS,应该是超标了。唯一的办法进行石墨化退火,退火工艺;低于200度装炉,以70---100度/小时的速度升至900--960度,保温1---4小时,炉冷到720--760度保温一段时间,炉冷到250度以下出炉。      铸件化学成分给我看一下,我还能多几条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