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级数控谁会编程

楼主(2014-04-05):
这种数控谁会编程,有说明书和教程链接都可以,好不容易弄好了可嶒不会用,好难啊,跪求,我先谢了

楼主:
南京肯迈得系统,不知道那年代的,

楼主:
什么都挺好,就是不会用

网友A:
当年培训时在南京玩过,现在估计玩不了了,那时给的资料也就几张纸,现在找不到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年培训时在南京玩过,现在估计玩不了了,那时给的资料也就几张纸,现在找不到咯.

还有其它的办法吗,谢了,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神级??

能帮我一下吗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下,谁知道在那能买到资料

网友C(2016-06-23):
引用 网友B:
神级??

大侠有没有用过FANUC系统,有个问题请教一下。
关于取整函数FIX

运算结果#3=2

但是换一种情况:

运行结果#3=3

这个是怎么个情况。。。。

网友(点评):
你这个#3的值是多少?

网友(点评):
而且我对取整用的不多

网友(点评):
把完整的程序写一下看看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大侠有没有用过FANUC系统,有个问题请教一下。
关于取整函数FIX

结果#3=2

结果#3=3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侠有没有用过FANUC系统,有个问题请教一下。
关于取整函数FIX

有点超出认知范围,初步怀疑  是系统处理数值的过程中出现误差了。。。

网友(2016-08-22):
系统看着倒像KND的哥。

网友:
曾经买过几台二手数控车,附带一台带这系统的,竟然可以运行程序.但谁看了都说不会

网友:
和knd的键盘
,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结果#3=2

应该是浮点计算误差问题。第1中情况为浮点数运算,计算结果可能为2.999999999....,向下取整就是2;第2种是整形数运算,计算结果也是整数(3),向下取整就是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