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孔怎么打,有什么好方法

楼主(2014-04-05):
这种孔怎么打,有什么好方法,1000件/月

楼主:
圆周上的孔

网友:
有两种孔,你指的是那一个?

楼主:
圆周上的 斜的孔 ,三个均布

网友:
就是普通的通孔吗??工装还是很简单,1000件/月还是相当的轻松

网友:
什么都说!孔有什么要求,说说看啊!

网友:
楼主先看看自己想说的那个孔,看得清楚是啥样的吗?

现在人工费很贵,员工留不住,出图要一目了然。否则,辛辛苦苦设计出来的东西,会变成废铁一堆。

我知道楼主出的不是工程图,但看的出来楼主没出过多少费解的工程图。

网友A:
这是个锁紧螺母,圆周上有几个斜向的小螺孔与螺母内螺纹相通,小螺孔可旋入紧定螺钉,螺钉前端有软垫。螺母旋紧后,拧紧紧定螺钉止退。
这类锁紧螺母的生产已经标准化、专业化。锁紧方式有很多种。螺母材质一般为42CrMo调质到较高硬度。卖点在螺母螺纹的精度和工作端面对螺纹的不垂直度精度。按专业工厂样本,不垂直度允差一般为0.003。
圆周的斜螺孔制作简单。普通机床单件可用分度头扳角度,每月1000间的批量当然要做个夹具。规范做法应该先用立铣刀铣出螺孔端平面,再打孔攻丝。当然也可用4轴加工中心铣、钻、螺纹制作一次完成。
坯料调质有较高硬度,制作螺母螺纹时需要较高切削速度。为避免断续切削,常规在螺母螺纹制作好以后再做端面小螺孔;制作螺纹用旋风切削,可以先制作小螺孔。需要清除小螺孔与螺母螺孔接合处毛刺。
螺母工作端面磨削。

网友(点评):
精彩,准确。

网友(点评):
前辈太专业,厉害,这种见过不少没搞过

网友:
8楼我学习了

网友:
大师一下透过现象,说出了本质要求。膜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锁紧螺母,圆周上有几个斜向的小螺孔与螺母内螺纹相通,小螺孔可旋入紧定螺钉,螺钉前端有软垫。螺母 ...

彭老经验这丰富,工艺过程说的清楚明白,令人茅塞顿开!

网友:
外面的小圆孔好像是半个的,怎么加工的?

网友:
三个孔不难打就是毛刺比较烦。
三个孔做个工装即可,1000一个月算很少了。
一就像彭老说的先做螺纹后打孔,这个毛刺去玩往往还得用丝锥再过下螺纹,就是麻烦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锁紧螺母,圆周上有几个斜向的小螺孔与螺母内螺纹相通,小螺孔可旋入紧定螺钉,螺钉前端有软垫。螺母 ...

谢谢前辈的指点,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