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阀阀芯上面这两个小孔是干什么的?

楼主(2014-04-05):
请教各位社友。

网友A:
能给出阀型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给出阀型号吗?

这个。。。。我也不知道

网友A:
有型号了,我查样本才能给你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型号了,我查样本才能给你解答

我只知道阀的类型是负载敏感比例阀!好像是派克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只知道阀的类型是负载敏感比例阀!好像是派克的

那是控制用的LS反馈压力油路的油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给出阀型号吗?

图上的阀芯看不出来吗?

网友(点评):
大侠高见,我只是确认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控制用的LS反馈压力油路的油口

你一提醒我貌似想起来了,大侠 !是不是反馈到梭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控制用的LS反馈压力油路的油口

还是没想通!反馈到什么位置了!

网友B:
从图纸上分析,看此孔通往何处,有无压力补偿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图纸上分析,看此孔通往何处,有无压力补偿器?

我感觉不像啊。贴一张大图

网友(2016-04-14):
米克朗钻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