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olidworks2010打开一个STP文件,打开后装配体颜色为灰色,求教

楼主(2014-04-05):
使用Solidworks2010打开一个STP文件,打开后装配体颜色为灰色,请问是什么原因?
如何让装配体里各零部件显示正确的颜色?
每个零件重新设置颜色这种方式就不用说了,零件太多了。
如果无法设置,请问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因为将文件保存为STP格式时自动压缩了,导致颜色丢失,还是因为版本问题?
请高手们赐教。谢谢。

网友A:
转化成stp的成功率,不破坏性要比igs高,缺点是颜色丢失了

igs优点是保留颜色,

所以从安全传递文件的角度建议用stp,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化成stp的成功率,不破坏性要比igs高,缺点是颜色丢失了

igs优点是保留颜色,

您的意思是STP格式必然会导致颜色丢失,那么每个零件都需要重新设置外观颜色了?
如果零件很多的装配体,这样不是很麻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