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怎么加工,两头都有螺纹,没有退刀槽

楼主(2014-04-05):
这个零件怎么加工,两头都有螺纹,没有退刀槽

楼主:
两个都是外螺纹

网友:
要到底吗?板牙上吧

网友:
这是谁设计的???

网友(点评):
这个问得好。

网友(点评):
这个问题碉堡了。

网友:
和设计沟通一下,通常这个是不到底的,有的人画图为省事,没画出细节。

网友(点评):
应该不是全螺纹而是为了省事,把发挥的空间留给一线工人

网友:
呵呵...有人画图就是不画细节,等着跟加工商沟通呢?有时对技术保密也是有一定好处的,即使别人拿了他图纸也不会有太大用处.这种在私企比较常见.

网友:
前两天看到的方法,将刀反装,从凸台端面开始车到轴端面

网友(点评):
就这张图来说,刀子反装也没用,刀子还有个宽度呢,无论如何也让不开的,如果非得按这图做,估计只有冷墩靠谱点

网友(点评):
不靠谱的说法,数车的话随便你怎么装刀,都实现不了。

网友:
先不要考虑零件的加工型,我觉得先考虑下结构设计的必要性

网友A:
首先觉得图有问题,
就此加工,扳牙也未必到底,
他若一定要求这样,价格没问题的话,直接电火花去吧

网友(点评):
应该是不差钱的主....不然也不会这样设计....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滚丝

网友:
额,我去问问我师傅吧,他应该会

网友:
外加工插丝/滚丝都可以量大1毛钱搞定

网友:
常见的新手设计,不必理他,直接按工艺来。

楼主:
不是新手设计的,是老手了,设计者应该是想滚压螺纹,只是我不清楚滚压螺纹的加工方法,所以不明白像如图所示的螺纹用滚压加工是不是能搞定

网友(点评):
哪怕滚压 也没办法到底 滚压的刀头也有宽度的

网友:
不管是滚丝,还是从里往外车螺纹,还是板牙,都会因为刀具或者工具有倒角及偏置问题而导致不能清根。实际使用过程中因为内螺纹都有孔口倒角,所以外螺纹不会要求齐根也做不到齐根。

网友:
首先觉得图有问题

网友:
看到这种图纸就郁闷。

网友:
多工位车床一次下来不就行了- Z& _2 \* x. f/ W% u

网友:
我感觉不可能实现。找设计吧

网友:
找设计工程师吧,肯定是设计没有出细节。这张图螺纹标注方法怪怪的,没见过。中间隔开2螺纹的轴径没标。长度觉得标总长+2螺纹长更合理。综合来看应该是新手的图纸。

网友:
板牙可以做!但是要经过处理。。头部需要挖掉一块

网友:
看样子要求不高吧!直接上板牙。个人想法。

网友:
老手设计的话应该有他的考虑,希望楼主在弄清这样设计的原因及加工方法后与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这个图真不错,

网友:
如果是没有退刀槽的话,不管用什么方法螺纹都加工不到根部,即螺纹拧不到根部。

网友:
量大的话冷墩大概可以,

网友:
滚丝或者搓丝

网友:
这个图感觉没什么要求 直接上板牙

网友:
问一下就Ok

网友:
图纸设计有问题

网友:
为什么螺纹必须到底呢

网友:
这种镙丝我见到过,两头都到底的,应该不是车的!

网友:
加两个退刀槽成吗?

网友:
用精铸,螺纹可以齐根

网友:
我经常这样画图,画图工神略了

网友:
螺牙到底有何用处?

网友:
怎么回事呢?

网友:
典型的中国工程师作品!

网友:
有可能是螺纹不要车道底。

网友:
从工艺要求上来讲 不合理  很可能是设计师 漏画图 省事 或者是刚毕业的学生

网友:
像我以前画的图

网友:
晕,这是双头螺栓,然后在中间拧了一个螺帽吧?
以前我们也有过需要做这玩意儿的,并且不能有退刀槽。。
就是先做了一个双头螺栓,然后拧了个螺帽上去!!!

网友:
滚丝应该可以吧

网友:
滚丝。M6螺距小,螺母有内倒角,应该可以到底

网友:
内容数控车就可以

网友:
图纸设计有问题

先用扳牙套,再用改制过的(把扳牙的圆角磨去,成直角)扳牙清根

网友:
板牙不改,也到不了底!
求解!

网友:
车床上用牙板加工可以了!螺母不需要拧到底的时候为了增加强度而不加退刀槽。

网友:
没必要的设计啊,普通机床车加工出来后面的螺距就不对了,用直线电机的车床看看能不能加工出来

网友:
这个产品如果有退刀槽那就容易断丝了。如果丝非要到底的话,你就磨板牙吧。

楼主:
这个零件的螺纹不用加工到底的,是设计没画出细节,和设计沟通后确认了

网友:
LZ这态度可以啊。基本外国做机械的才会考虑的这么清楚,我们这行业多点LZ这样的人就有救了。

网友:
直接车出M8外螺纹,及M6螺纹,拧个螺母上去,点焊点就可以了,

网友:
三轴联动的加工中心用螺纹铣刀好像可以的,不用退刀槽。

网友:
刀具有斜面,板牙有导程。是不会到低的。

网友:
板牙也无力啊!

网友:
这得去找画图的了.

网友:
可以做工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觉得图有问题,
就此加工,扳牙也未必到底,
他若一定要求这样,价格没问题的话,直接电火花去吧

能到底,不过得承受得住价格,批量的还好,如果是单件,呵呵。做一个得几百,因为一把刀就几百,还得加工费

网友:
搓丝应该可以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画图的人。。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板牙磨掉一截,前面的锥度没有了不就直接到底了吗? 你们说是不是

网友:
问问设计师吧,图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图纸没有标全

网友:
应该是没有标出细节而已吧

网友:
滚丝,差丝

网友:
这么小的件,搓丝的效率高

网友:
通常是不到底的。

网友:
看了这么多大侠的方法,最后咋样样了,说说看

网友:
可以用搓丝机搓出来

网友:
用板牙试试!

网友(2014-05-05):
用带内螺纹的开口套来夹持应该可以

楼主:
劳烦各位上心了,前面已经说过了,是设计没画出细节,螺纹不用到底的,是我经验不多,还以为是要求到底呢

网友:
奇葩的设计师设计出的奇葩图纸。

网友:
这玩意儿有要求吗?直接车二中径去搓丝不就好了。完了可以全进去。因为有二点第一搓丝中径本来留在上边没搓到的地方就不大。加上螺母本身就有倒角。完全没有问题。这个干过好几次了啊。

网友:
原来如此

网友:
退刀槽都没有 明显的错误图纸啊

网友:
这个在我们这边经常有这样子画的啊
基本上是为了省事
螺纹通常不是到底的,即使到底了也没有什么实际的用处
我认为是为了省事画的

网友(2014-06-16):
搓丝或滚丝可以

网友:
量大的话可以冷镦是不是可以

网友:
旋风铣装在车床上可以加工,不需要退刀槽

网友:
因该是设计上的疏忽

网友:
长见识了,真的有必要这样吗?

网友:
线都没分层,肯定是个生蛋设计的

网友:
我是新手 这错误我犯过  以后得注意了

网友:
这图纸真无语、、、、

楼主:
居然还被加入了精华,再重申一遍吧,我和设计沟通过了,这就是设计图纸没画出细节,螺纹不用到底的,和别的零件装配关系一看就知道了,有时候他们喜欢这样画,可不清楚情况的人就多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