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中如何将文字或草图曲线投影到曲面上,并且具有浮雕或下凹的效果

楼主(2014-04-05):
solidworks中如何将文字或草图曲线投影到曲面上,并且具有浮雕或下凹的效果.
如何将下图中的字母A,投影到圆弧曲面实体上,并且在曲面上具有浮雕或下凹的效果。

网友A:
这个不是包裹功能吗,先建一个参考面,在上面编辑草图,写上你要弄的文字或图案,选择包裹,点击包裹面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包裹功能吗,先建一个参考面,在上面编辑草图,写上你要弄的文字或图案,选择包裹,点击包裹面就可 ...

我试过了,那个字母A就是通过你说的方式,建立的草图,但是,主要选择那个曲面的时候,每次无法选定。显示红色,为非正常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过了,那个字母A就是通过你说的方式,建立的草图,但是,主要选择那个曲面的时候,每次无法选定。显示 ...

你那个曲面是球面,字母水平方向与球面有前后两个交点。你从上往下投影试试。

网友(点评):
或者将投影方向对着球心。

网友:
楼上的各位回复的时候都试试好不好?
不要想当然,
好像还真是,我用的2012,无法包覆到曲线形成的曲面上,因为曲面是不可展开的???

网友:
何如?   我是用拉伸做的

网友:
是不是要用曲面投影呀

网友(2014-09-24):
我也试过选不上曲面

网友B(2016-08-09):
我做的全部投影到另外一边了,怎么反过来啊

网友(2016-12-17):
引用 网友B:
我做的全部投影到另外一边了,怎么反过来啊

共享源文件看看,怎么投影雕刻文字

网友:
全是大神 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