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怎样画花生。

楼主(2014-04-05):
最好说的详细点,怎样能展开成一片。因为是用塑料布做的,一块一块拼接起来。再往里面塞棉花。求助各位大侠

网友:
要展开成一片吗?怎么展开我不知道,楼下回答吧,画花生倒是不难

网友:
所有关于圆面的展开,在理论上都是不可展开的,比如压力容器的封头。

网友A:
可以用放样的方法  想象有许多个平行的面切花生,每个面与花生的交线是一个圆,
成行的时候把这个圆开一点小口就行

我这个就有点丑了,这哪是花生???领会精神吧

网友B:
设计玩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玩具的吗?

对呀,一看就知道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放样的方法  想象有许多个平行的面切花生,每个面与花生的交线是一个圆,
成行的时候把这个圆开一点 ...

能理解大侠的意思,能画图给我解释。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