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线切割能加工铝板不能加工齿轮(在齿轮上割个键槽)

楼主(2014-04-06):
如题,大神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
把你的图传上来,肯定有什么特殊,
不导电的材料不能割,其它为什么看了图才知道

网友:
齿轮键槽的加工要从几个方面去考虑,材料,成本,夹具等等,键槽可以在齿轮加工前先加工比较方便

网友:
铝是不是氧化了,如果氧化了把氧化层刮了。铝氧化后,绝缘(前提是氧化层厚)。

网友:
齿轮的尺寸规格有没有超出机床的加工范围,在机床加工范围之内应该可以的

网友:
我们单位的齿轮 (差速器中用的) 都是割出来的啊

网友:
我觉得也不是不好,还是线切割成本高,不适合。而且线切割表面粗糙,后面还需再加工,麻烦。

网友:
可以的啊

网友:
正确答案只有线切割师傅知道
去问他吧

网友:
可以的谁说不可以,可能是考虑到效率和成本的问题吧。楼主可能理解偏颇了

网友:
应当可以呀,很多线切割机床都带在齿轮加工插件呀。你可能说的是键槽与齿的相对位置不好确定。

网友:
莫名其妙

网友:
没图,正常都能割,除非齿轮的角度太大或者盲孔之类的

网友:
上图,没图不好说,

网友:
可以的,但是就是精度高的还不能一次成型。

网友:
应该可以割的呀

网友:
为什么不能割呢,那你要问一下你们线割机师傅了

网友:
无图无真相,无解

网友(2020-11-24):
线切割都是根据什么来收费?做齿轮的话,貌似也便宜不了多少呢。

网友:
线割只能割通孔的

网友(2022-07-14):
看图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