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中怎么把文字反过来写,像那种刻章上面的字一样的?

楼主(2014-04-06):
CAD中怎么把文字反过来写,像那种刻章上面的字一样的?

网友:
镜像好像就跟复制下来一样,没有反过来吧

网友:
你把图纸其他东西反过来就好了

网友:
先mblk做成块,然后mi镜像,直接镜像还是正的

网友:
用左手㝍!!!镜相mirrtext空格丶到选项到y戓n
真不敢想象这么多人玩不转cad

网友:
将“mirrtext”变量值设置成1,再用“mirror”命令就可以了。

网友:
镜像绝对可以!

网友:
直接镜像真不行耶???用三维软件写出想要的字,然后生成为二维图纸(格式为.dwg),再导入到CAD里,就可以了!

网友:
先镜像,不行做块后再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