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支援SW 流体分析插件

楼主(2014-04-06):
  大侠们指点下 SW    Floe Simulation 2012 插件安装后激活不了 怎么办啊

楼主:
现在 插件我已经安装好了  可是 是英文版的 哪位大侠 能指点下怎么汉化吗? 谢谢

网友:
安装时将下载的破解文件拷贝到安装盘的solidworks对应的子项,比如simulation就是考到solidworks文件夹下 然后覆盖,所有的覆盖完了重新启动就好 了,没有什么汉化问题,soliworks有针对中国的软件,全面的中文界面,安装好后点击工具下=-插件-flow simulation 打勾就可以解决 了

网友:
从SW2012SP2之后的flowsimulation都是简体中文版的,破解方式也不是传统的覆盖文件,而是启动一个文件,点patch,过一会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