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3/4圆有点小疑惑。。。。。

楼主(2014-04-06):
我看书上写的画3/4圆的时候,就是画3/4.     为什么有的人说要过3/4呢?

还有3/4圆开口是任意方向的嘛?有的说起点,终点不要在正交线上。

网友A:
只要保证粗细线别错,其它的,窃以为就不用过分纠结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保证粗细线别错,其它的,窃以为就不用过分纠结了吧?

这个直接影响我3/4圆的画法,

网友:
不必拘泥与线条长点短点,差不多四分之三就行,但是线粗和线性很重要,必须得分得清线粗和线形

网友:
标准吧,第三象限断开

网友:
工作中没有那么多讲究吧。

网友:
按教科书上画吧,但不必拘泥于这细节

网友:
工作中没有那么多讲究

网友:
又学习了一个知识,看来学知识该仔细点啊

网友:
我画的是标准的3/4。
哈哈。。。。日本人这直接就是两个圆(粗实线、细实线),也没听到加工外协说看不明白的。

网友:
第四,第一,第二象限画圆,细实线。

网友:
我记得确实要过3/4

网友B:
的的确确是过3/4出头,开口这个就没有规定了

楼主(2014-05-06):
引用 网友B:
的的确确是过3/4出头,开口这个就没有规定了

真心希望有根据: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真心希望有根据:

今天在机械设计手册里面找了一下,可能昨天回答的有点问题啊  ,机械设计手册(第五版)页码3-58

网友:
找个软件画下要多标准有多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在机械设计手册里面找了一下,可能昨天回答的有点问题啊  ,机械设计手册(第五版)页码3-58

我的机械制图也是说3/4,所以我早已不纠结了、

网友:
个人认为粗细实线画对了可以了吧

网友:
插件画成什么就什么,不去改了

网友C:
楼主学的还真是细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学的还真是细心

就是较真!

网友:
一般是用cad画的,所以都是随意的3/4

网友:
这个没有什么严格要求,我就是话3/4圆,看图纸的人,一看见MXX就知道是螺纹。

网友:
挺好的,感谢分享

网友:
看图纸都是3/4过一点的

网友(2014-06-17):
我反正就是3/4圆

网友:
这只是一个表达方式而已.

网友:
过3/4圆。

网友:
其实我感觉只要能表达清楚即可,没必要在意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