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维运动平台

楼主(2014-04-06):
社区有朋友问三维移动平台,我找了一个之前做过的类似结构 能实现三维运动。

1

1

2

2

网友:
看起来很精致,都是用伺服,公司一般不给我这样干

楼主:
步进,非伺服,精度要求一般即可。

网友(点评):
这不是普通雕机吗?

网友:
步进,很多做控制系统的都是用这个做演示,最多可以演示四轴系统。
如果用这个来做事情,刚度和精度就差点了。

网友:
水平平台不能和Y,Z轴联动吧。Y,Z可以联动

楼主:
可以联动,这里只是简单的定位使用。如果联动的话,和步进的驱动器同步控制相关!

网友:
樓主可否多發幾張圖讓我們看看~

网友:
请问楼主可不可以截一下丝杆、电机的连接图?

网友A:
很漂亮    但是你的定位都在大板上   组装的时候精度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漂亮    但是你的定位都在大板上   组装的时候精度够吗

精度本来就要求不高,精度要求高这个需要考虑的地方还很多。

网友:
首先楼主做的这产品很好。
但严格的说不应算是三维运动平台。
三维运动应该是XYZ三轴运动,此设备只能是Y,Z运动,X轴运动是单独的,脱离开YZ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