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气缸缸套椭圆度的问题

楼主(2014-04-06):
  气缸缸套内径102mm  高255mm   现在客车运行半年  现在椭圆度为0.06mm  不知道正常不
在网上找不到  椭圆度的标准值,有大师能解答下吗?

网友A:
你不是玩这个的,你现在的数据,没有谁可以解释,因为还与活塞,活塞环有关系,不是单独谈缸套,

发动机厂有标准,你找到原厂技术文件,那上面有说明,到什么尺寸要重新‘镗缸、配活塞,配环’,

现在说的,都是瞎说,俺要是现在告诉你,都甭信,属于信口开河,完全没有依据,网上都是瞎扯的,赶紧去找装配文件看

网友B:
开缸检查总是有原因的。发现缸套失圆,应在加大与不加大之间抉择。椭圆度0.06,建议不加大,仅磨缸更换活塞环。具体你们自己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缸检查总是有原因的。发现缸套失圆,应在加大与不加大之间抉择。椭圆度0.06,建议不加大,仅磨缸更换活塞 ...

这次是  这批车耗机油,气门油封的问题  顺便换了下活塞环就检查了尺寸  发现失圆了0.06mm。 检查几台都是第一缸磨损大  失圆也大。  就是不知道正常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玩这个的,你现在的数据,没有谁可以解释,因为还与活塞,活塞环有关系,不是单独谈缸套,

发动机 ...

网上说大修数据椭圆是缸径的千分之十五

网友(点评):
‘网上说’本身没有任何依据,也不知道谁说的,

网友(点评):
每个厂家都有每个厂家的标准,这个是很严格的。 2266998说的非常的正确

网友:
你去找他们售后的问问
最起码他们会有一本书
《X系列发动机故障判断和维修手册》
比如某公司某系列的发动机缸套
最大不圆度0.04
最大锥度0.04
最大内径X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