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铁片如何设计进料

楼主(2014-04-06):
就是这种铁片,跟一块钱的厚度差不多的,设计进料都是朝一个发现

网友A:
应该是有一个段差吧,是连续模吗?横着进料就可以啊,个人感觉复合模更好。

网友B:
问问振动盘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有一个段差吧,是连续模吗?横着进料就可以啊,个人感觉复合模更好。

是冲压出来的,我是想把这种冲出来的贴片设计一个机器进行再加工,就是不知道如何进料。可以理解为N个无序的这种铁片经过进料部件排成有序的贴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问振动盘厂家,

考虑过震动盘,不过感觉用震动盘的噪音会太大,因为是铁片,多个在振动盘里又重又吵,有没有其他较好的机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冲压出来的,我是想把这种冲出来的贴片设计一个机器进行再加工,就是不知道如何进料。可以理解为N个无序 ...

哦,这个就不知道你需要再加工什么了,要是嫌振动盘声音大,那就把个人专门放吧。

网友:
咨询振动盘厂商,很容易解决!

网友(2016-05-22):
这个工件,利用下面视频中的机构,就能又安静又便宜了吧。。。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ypeid%26typeid%3D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