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孔和轴的公差与粗糙度怎么定的呢

楼主(2014-04-06):
菜鸟请问孔和轴的公差与粗糙度怎么定的呢?还有形位公差等。主要是为了达到使用精度吗,怎么制定呢

网友A:
主要是为了同心度高,运转的平稳,一般形位公差与配合公差取相同的等级,我这么认为的。

网友B:
h6  H7吧   一直这么用也没出什么问题  形位公差的话  那要看你安装的情况呢  反正台阶面那边的垂直度肯定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为了同心度高,运转的平稳,一般形位公差与配合公差取相同的等级,我这么认为的。

如果是板材的周边尺寸精度和板上孔间精度怎么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h6  H7吧   一直这么用也没出什么问题  形位公差的话  那要看你安装的情况呢  反正台阶面那边的垂直度肯定要 ...

有些地方也会同时要求垂直度和其他行为精度吧?能举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是板材的周边尺寸精度和板上孔间精度怎么定呢

那应该用线性公差了,按IT等级选取,机械设计手册公差与配合那章里面有。

网友C:
孔轴配合公差涉及几个方面
1.使用环境:间隙,过渡,过盈
2.负载水平:要配合接触面积,高精度级别负载能力强;
3.过盈配合有推荐粗糙度
4.通常型位公差不应大于尺寸公差1/3
5.在合格范围内,通常选择最经济的加工/装配方式,也就是能用多粗尽量用多粗,以降低成本。
提问范围太大,可能根据具体环境尺寸,查手册自己选择推荐级别。

网友(点评):
正解!而且总结得挺全面!

网友:
回去把你在学校的教科书翻出来再学一遍

网友:
像这种基础问题根本就不应该拿出来问。

网友D:
请教:在设计零件时,大侠们都是怎么给尺寸公差和形位公差的?
参看这里。越是基础的东西不一定都说得明白,论坛本来就是讨论的地方。
一句话回去查手册,谁都会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用线性公差了,按IT等级选取,机械设计手册公差与配合那章里面有。

嗯啊。谢谢了。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孔轴配合公差涉及几个方面
1.使用环境:间隙,过渡,过盈
2.负载水平:要配合接触面积,高精度级别负载能 ...

学习了,长见识了。谢谢各位。不过好像很多都是根据等级要求在加上经验来确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在设计零件时,大侠们都是怎么给尺寸公差和形位公差的?
参看这里。越是基础的东西不一定都说得明白 ...

嗯啊。很受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孔轴配合公差涉及几个方面
1.使用环境:间隙,过渡,过盈
2.负载水平:要配合接触面积,高精度级别负载能 ...

打扰一下,请问那些尺寸公差都是怎么来的呢?80的尺寸是基孔制吗,这个公差是根据IT等级选定的吗?其他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