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体力学】NO.1 牛顿粘性定律

楼主(2014-04-06):
最近在复习流体力学的内容,关于偏转角取时间导数,最后推导等于速度梯度有些不是很理解,想请教论坛里的大哥帮分析一下,呵呵谢谢!

等式推导请看图片,其中,因为角度很小,角度=tan角度,所以
这里我有一个问题:
1、这里的表示的是速度差,还是匀速时速度u。
我认为是匀速速度u,因为如果是速度差,那么平板就一直是加速运行的,其受到的拉力必大于其受到的切应力,题意应该表示的匀速。而如果是速度u,那么这种表示是不是不妥,因为表示的好像是差值。

2、这里的推断是,以AB处的位置为起点,因为角度很小,在直角三角形ABA'中,角度=tan角度,如果以BA'为分析开始位置,那么,角度=tan角度就不适用,那么这个定律该如何推导,呵呵谢谢!

网友A:
匀速。我理解的是速度的变化值,不考虑加速运行。

网友B:
既是速度, 又是速度差,顶端 与底部的速度差就等于u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匀速。我理解的是速度的变化值,不考虑加速运行。

速度变化,就有加速度吧!我想我应该是把参考物理解错了。参考物应该是下地板而不是上板的禁止位置。

补充内容 (2014-4-13 17:19):
参考物应该是下地板或是上板的禁止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是速度, 又是速度差,顶端 与底部的速度差就等于u

你说的对!

网友C:
我觉得这里的δu它只是一个速度,不能说它是匀速,先应该把它理解为一个速度的函数。不一定是匀速的。第二个问题楼主要以斜边来推导,不是不可以,它只是没有正切导数来推导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这里的δu它只是一个速度,不能说它是匀速,先应该把它理解为一个速度的函数。不一定是匀速的。第二个 ...

昨天晚上睡前还想着这个问题,你说的有道理,理解成速度函数,更合适。假设从静止到达速度u,那么这段时间内就是速度变化,加速的。我想按这样思考,那么这个速度函数就对应着角变化率,速度大时,角变化率大(当然还有dy)。第二问题没有想到用什么来证明,这书编的用特殊代表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