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圆磨床磨45#调质轴用什么材质的砂轮

楼主(2014-04-06):
粒度选多少的,我们这对光洁度要求不高,主要是尺寸精度和效率。

网友:
在满足工件磨削要求的前提下尽量选用粗粒度的,这样可以保证磨削效率,精磨时把大砂砾修成多个刃口,这些螺旋线大侠时专家。

网友(点评):
粒度60#-100#

网友:
这个相当随便的砂轮都可以,白钢玉60的

网友:
46白刚玉完全无压力

网友:
红刚玉,60粒

网友A:
通常使用白刚玉,成本低。虽说粗糙度要求不高,但考虑到脱粒的情况,用60粒的比较好,硬度J或K,组织度7,陶瓷结合剂。

网友(点评):
不分粗精磨,车加工留50丝磨量上磨床直接磨成品

网友:
白刚玉45粒。

网友:
我只想说,白刚玉应该就能达到你的要求了!

网友:
选80目应该就行了。外圆床子本来就很快的!

楼主:
我们这以前用的是绿砂轮

网友(点评):
碳化硅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使用白刚玉,成本低。虽说粗糙度要求不高,但考虑到脱粒的情况,用60粒的比较好,硬度J或K,组织度7,陶 ...

哎,我们厂买的砂轮都是采购部买的,只要是能装上就行,根本不管不什么材料,粒度和结合剂,以前用的都是绿碳化硅砂轮

网友(点评):
绿碳适合磨铸铁,白刚玉是万能磨料。50丝是正常余量,不算大的,尤其要求不高的情况下。

网友B:
棕刚玉用于加工硬度较低的塑性材料,如低、中碳钢和低合金钢
白刚玉用加于工硬度较高的塑性材料,如高碳钢、高速钢和淬硬钢
黑碳化硅用于加工硬度较低的脆性材料,如铸铁、铸铜
绿碳化硅用于加工硬度较高的脆性材料,如硬质合金、宝石、陶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棕刚玉用于加工硬度较低的塑性材料,如低、中碳钢和低合金钢
白刚玉用加于工硬度较高的塑性材料,如高碳钢 ...

非常感谢,着方面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着方面不懂

书上抄的

网友:
以前下的,供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我们厂买的砂轮都是采购部买的,只要是能装上就行,根本不管不什么材料,粒度和结合剂,以前用的都是 ...

我加工的工件经常剩20丝的磨量,45粒白刚玉203*50*400才100块钱一块,经济实惠

网友:
白玉刚80粒精磨46粒60粗磨

网友:
铬刚玉L60的

网友(2014-10-15):
要效率高,质量好,选用CBN砂轮吧。

网友(2018-12-15):
引用 楼主:
我们这以前用的是绿砂轮

碳化硅应该不会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