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杠螺母座的加工工艺 请教大家

楼主(2014-04-07):
这是加工中心的滚珠丝杠的螺母支撑座,实际加工中是镗孔后再铣开,但是内孔变形厉害。虽然内孔不与丝杠螺母配合有1mm间隙,主要依靠端面连接丝杠螺母,但是还是利用内孔做了装配刮研时的基准孔与芯棒小间隙配合,大致定心作用。
很希望这个孔能够做的圆一些,大家在工艺安排上是如何处理的?是不是忽略了这个变形量呢?

网友:
开口一定要先有才能保证孔是圆的,可以把85尺寸先干到90,使进刀有过渡出刀不崩边。这个件卧车干最佳,卧车容易保证尺寸且孔断面一刀下,再干别的地方基准也有了。

网友:
楼主这公差要求这么低,这不难吧,先把内孔镗好,用线切割吧那槽再割出来不就不变形了;或者先镗孔,留个二十丝余量,把槽洗出后再镗孔,不也行嘛

网友:
楼主这公差要求这么低,这不难吧,先把内孔镗好,用线切割吧那槽再割出来不就不变形了;或者先镗孔,留个二十丝余量,把槽洗出后再镗孔,不也行嘛
正解

网友:
线割铸铁成本加,
走到半路遇见砂,
钼线假如中间断,
下面还要上机加。

楼主:
是的,线切割不可行。铸铁线切割非常容易断丝。其实无论如何加工,最后割开后,都会变形的。只是机加的大很多。

网友(2019-06-03):
这个螺帽做为什么把垂直标示是和B的垂直呢?应该是A基准吧

网友:
这种结构经常用,个人有以下看法:
1.先说结构:A-A处,15的避空导致φ54孔的肉太薄那里,55-27-15=13 太薄.,再有就是这种可以直接铸出来35尺寸(预留加工量,去应力φ54镗孔加工就满足要求,加工量还少)
2.标注:丝杠母和座子是间隙配合1mm,单边也有0.5,很大了,而装配基准是A基准,因此考虑选用A,及主视图中30里面(垂直于A的面)做B基准,则 俯视图要求法兰端面垂直A,垂直B,才靠谱哦,你之前的B基准,只有∥A 0.01,方向公差还差一个,俯视图只提那个⊥B 0.01,感觉不太严谨.
当然不同工艺有不同的结构及标注方式,我的这种是先粗铣周边及中间开却空,精铣A基准,然后以A,B为基准,铣法兰面,精镗孔φ54.实际使用中法兰面用检棒破点后,就OK了.
希望没有班门弄斧!

楼主(2019-12-01):
其实这张图现在过了几年,看看是漏洞挺大。楼上分析的是。 然后这个孔其实要求不高,没有配合要求,主要是端面。以前图纸需要改进。

网友:
跟你说说我公司丝母座怎么加工的:首先35的槽不加工  铸造的时候就带着,这个槽是为了套丝杠的,只要比丝杠直径大就行。只加工A面、镗孔、连接法兰面。最终要求是A面跟连接法兰面的垂直度必须要好。至于你图示的φ54的孔,有时候便于装配都镗两刀干成椭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