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丝杆与电机的连接

楼主(2014-04-07):
请教各位丝杆和电机怎么连接?如果选择联轴器的话那一端具体是怎么装配的?有轴承吗?
新人请教,问题比较简单,请各位多多指教,如果有具体的资料就更加感谢啦~

楼主:
各位大神多多指教啊~

网友A:
丝杆可以用专用的固定座安装,然后梅花联轴器连接电机。安装座叫做BK和BF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杆可以用专用的固定座安装,然后梅花联轴器连接电机。安装座叫做BK和BF

请问一下,如图这样的话,哪一端固定,哪一端加联轴器?联轴器这一端怎么加轴承呢?多谢啦~

网友B:
上这个网站看看:http://www.syk.tw/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如图这样的话,哪一端固定,哪一端加联轴器?联轴器这一端怎么加轴承呢?多谢啦~

哪位高人让你做丝杠传动设计,又不教你?你还是退了吧,要是放在重要位置。会死人的

网友D:
参照misumi标准模组的安装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这个网站看看:http://www.syk.tw/

多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位高人让你做丝杠传动设计,又不教你?你还是退了吧,要是放在重要位置。会死人的

所以只能自己摸索,向各位大神请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参照misumi标准模组的安装方式

正在四处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只能自己摸索,向各位大神请教啊。。

不是我打击你,从你问的问题看,你连丝杠最基本的支承方式都不知,而且不知上哪儿去查阅相关资料。你对丝杠传动不只是一点点的不了解。机械设计从来就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不过我很好奇,你手上的3D档哪儿来的?你是如何确定它就是你要的结构型式呢?

网友:
可以参考已有的安装案例

网友:
百度很多啊

网友:
呵呵,楼主确实挺新手。
有句话叫做不会也不能让人看出来,去淘宝上看啊,我发现淘宝都可以取代机械设计手册了,哈哈,而且还知道价格。到淘宝找滚珠丝杠、联轴器、丝杠支座等。

网友:
帮楼主顶一下吧

网友:
楼主可以仔细把选型文档看一遍

网友:
可以先看一下机械设计手册里面的相关内容,再上网百度一下这类产品的图片,直观的感觉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
看一看米思米的吧

网友:
这应该是基础知识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