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杠的支撑轴承,在预拉伸结构时应该怎么选

楼主(2014-04-07):
做机床的,以前太不求甚解了,基本上是仿照的时间多,少了自己的思考和计算。最近查阅一些资料,疑惑,一般丝杠的电机连接端和另一端的轴承座端,两端的轴承选择在配对方式上,哪种更好些。
常见的: 电机端                远离电机端
               DB                      DB
               DBT                    DF

是不是远端采用DF结构,可以稍微具有调心功能,能够消除一些安装上的误差的优势呢?

网友:
滚珠丝杆,电机端一般看你轴向力多大选用几个轴承配组,一般电机端都要DB配组,大轴向力就是DBD其实就是多配点轴承。而远离电机端一般都是深沟球轴承不承受轴向力,电机端会有螺纹加锁紧螺母锁住

楼主:
您这种是一端固定一端支撑的结构。热变形比较大,预拉伸可以消除部分热变形,同时增加丝杠的刚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这种是一端固定一端支撑的结构。热变形比较大,预拉伸可以消除部分热变形,同时增加丝杠的刚性。

两端拉伸形成拉力?这个对轴承要求较高,建议使用TAC系列推力角接触,换一般角接触,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端拉伸形成拉力?这个对轴承要求较高,建议使用TAC系列推力角接触,换一般角接触,容易坏

大侠既然提到了热变形,那应该丝杆转速很高,预压也很大,丝杆也较长?

网友:
这无所谓哪种好,哪种不好,得看你的用途。一端固定,一端支承的结构轴向刚度不大,适用于中速和较高精度。两端固定轴向刚度大,适用于高速高精度。一端固定,一端自由轴向刚度低,适用于小载荷、低速、短丝杠、垂直安装了

楼主:
小弟丝杠有一米多长度,是用TAC系列60度角的丝杠专用轴承的

网友:
看你的精度与刚性
还有转速
电机端限制轴向位
远端只是辅助或者刚性支撑
面靠面在热伸长的情况下会预紧
感觉没必要
最好还是用背靠背
其次是串联
热伸长后端一定要留有间隙
一般是外圈不压死
留点小间隙

楼主:
拉伸端结构是这样子的。轴承外圈压死,内圈一侧靠螺母来调整拉伸量,拉伸量靠千分表在装配时进行控制。我就是比较疑惑,这一对轴承是面对面,还是背对背,还是串联。以前使用都是背对背,总感觉有一个轴承被卸荷了,起不到作用,只能是拆卸时有用。

网友(点评):
拉伸量呢?多少好?表应该打丝杠端部,肯定是背靠背的,因为背靠背的热变形后预紧量是向缩小的跑

网友:
左侧内圈加个轴套,两轴承外圈之间加个隔套,顶死外圈,预紧内圈。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
天津腾达信机电产品有限公司,专业做丝杠支撑和台湾丝杠,国产定制丝杠,有专业的技术支持来解决各种技术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拉伸端结构是这样子的。轴承外圈压死,内圈一侧靠螺母来调整拉伸量,拉伸量靠千分表在装配时进行控制。我就 ...

你好,你说的对,红圈里的轴承应当,反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你说的对,红圈里的轴承应当,反过来。

那种是串联。

另外,根据掌握的资料,标准的做法是内外圈都紧死的。这要求计算和装配都要非常严格,否则如果发热量超标或者伸长超标,那丝杠可是拱起来了

网友(2016-01-28):
引用 楼主:
那种是串联。

另外,根据掌握的资料,标准的做法是内外圈都紧死的。这要求计算和装配都要非常严格,否 ...

背对背  装配要求高。我这边都改成面对面了

网友(2016-03-29):
俺常用的是固定端DF组合60°接触角的,支撑端深沟球带两面防尘的

网友(2016-11-28):
引用 楼主:
拉伸端结构是这样子的。轴承外圈压死,内圈一侧靠螺母来调整拉伸量,拉伸量靠千分表在装配时进行控制。我就 ...

内侧隔圈贴近丝杠,计算膨胀值及丝杠误差,拉多少就磨去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