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输入正确的刀具补偿号?

楼主(2014-04-07):
刀杆型号是MTENN3232P16
刀尖半径是0.8的
车外圆3角槽

网友A:
看你刀杆安装在刀架的哪个刀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刀杆安装在刀架的哪个刀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后置刀架,车外圆用什么刀位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