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计算钣金件展开图尺寸

楼主(2014-04-07):
如题,求给位前辈指教

网友A:
绘展开图

网友B:
这个有本书的,钣金展开计算,你可以去看一下,或者你下个软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绘展开图

我们就是给了零件图要求绘制展开图,但是不会确定尺寸

补充内容 (2014-4-8 10:18):
受教了,谢谢

网友(点评):
90度折边,板厚2mm以下,按内尺寸算,没有问题,2mm以上,按内尺寸加上每个角0.04*板厚,这个下料对普通折弯机来说,精度也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本书的,钣金展开计算,你可以去看一下,或者你下个软件吧

什么书,什么软件啊

网友:
钣金设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书,什么软件啊

你上网找一个叫金林钣金软件,我也是最近才下到的,感觉不错,你试试吧

网友C:
展開圖計算:

     1.    彎曲展開圖計算(含90°及非90°)

1-1.    直角彎曲=A+N90°+B

1-2.    a°彎曲=A+Na°+B

     (N90°,Na°彎曲加工部分之中立線(圓線)長度)

   求N90°,Na°之計算式:

       r<t時, Na°=(0.3t+r)*0.01745*a°

    N90°=(0.3t+r)*1.5708

       T≦r≦2t時, Na°=(0.35t+r)*0.01745*a°

    N90°=(0.35t+r)*1.5708

       3t≦r時, Na°=(0.45t+r)*0.01745*a°

    N90°=(0.45t+r)*1.5708

    *.0.01745爲彎曲角度1°時之係數

R/T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K     0.21    0.22   0.23   0.24   0.25   0.26   0.28   0.30

R/T    1.0    1.2    1.3    1.5    2.0    2.5    3.0    4.0
K      0.32   0.33   0.34   0.36   0.38   0.39   0.4    0.42

R/T    5.0    6.0    7.0    >8.0
K      0.44   0.46   0.48    0.5

1-3.    圓角半徑R>T/2的彎曲件:

    L=a+b+c+…L1+L2+L3…
    L=π*(r+kt)*y/180

1-4.    拍平時:
L=a+b-0.43t

1-5.    卷圓時:
L=a+5.7*r+4.7*k1*t

1-6  N折時:
      L=a+b+(0.5~0.6)t

1-7.包角展料計算:

(1)    極限包角高度的計算
在客戶的圖面中,因産品設計者沒有具體考慮産品的製造工藝,往往設計後的産品在模具製造中很難達到或沒法達成這樣,我們可以根據製造的極限與客戶商談
我們可以把包角成形看成是一種無壓*板作異形引伸來計算,根據引伸高度H及隅之半徑(rt)之界限圖表,可查閱到包角高度的極限值(附界限圖表),

(2)    包角展開之計算:

R-r-a=H(H爲包角高度)
H=0.4h
其中a爲折彎係數
1-8.展開修正
  針對我們目前的産品,新産品材料主要有SECC,G1,SUS等材料,同時在模具設計中,爲達到新産品的形狀來,克服材料的反差,我們採取了一系列的工藝,加壓,線壓溝等,這些都直接影響了新産品的展開,需針對不同的材料及採取的工藝對新産品及展開進行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展開圖計算:

     1.    彎曲展開圖計算(含90°及非90°)

好复杂,看不懂

补充内容 (2014-4-7 15:32):
t代表什么,T代表什么,还有后面的表格里给的系数怎么用?

网友(点评):
8楼已讲的很明白了,为什么看不懂?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复杂,看不懂

t代表什么,T代表什么,还有后面的表格里给的系数怎么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复杂,看不懂
一般折弯1 R=0, θ=90°) L=A+B+K 1. 当0¢T£0.3时, K’=0 2. 对于铁材 如GI,SGCC,SECC,CRS,SPTE, SUS等) a. 当0.3¢T¢1.5时, K’=0.4T b. 当1.5£T¢2.5时, K’=0.35T c. 当 T/2.5时, K’=0.3T 3. SUS T>0.3 K’=0.25T 4.对于其它有色金属材料如AL,CU: 当 T$0.3时, K’=0.5T | | 一般折弯2: (R≠0 θ=90°) L=A+B+K’ K值取中性层弧长 1. 当T¢1.5 时 K’=0.5T 2. 当T/1.5时 K’=0.4T 注:当用折弯刀加工时 R£2.0, R=0°处理 | | 一般折弯3 (R=0 θ≠90°) L=A+B+K’ 1. 当T£0.3 时 K’=0 2. 当T$0.3时 K’=(u/90)*K 注: K为90∘时的补偿量 | | 一般折弯 (R≠0 θ≠90°) L=A+B+ K’ 1. 当T¢1.5 时 K’=0.5T 2. 当T/1.5时 K’=0.4T K值取中性层弧长 注: 当R¢2.0, 且用折刀加工时, 则按R=0来计算, A﹑B依倒零角后的直边长度取值 | | Z折1(直边段差). 1. 当H/5T时, 分两次成型时,按两个90°折弯计算 2. 当H¢5T时, 一次成型, L=A+B+K K值依附件中参数取值 | | Z折2(非平行直边段差). 展开方法与平行直边Z折方法相同(如上栏),高度H取值见图示 | | Z折3(斜边段差). 1. 当H¢2T时 j当θ≦70∘时,按Z折1(直边段差)的方式计算, 即: 展开长度=展开前总长度+K (此时K’=0.2) k当θ>70∘时完全按Z折1(直边段差)的方式计算 2. 当H/2T时, 按两段折弯展开(R=0 θ≠90°). | | Z折4(过渡段为两圆弧相切): 1. H≦2T 段差过渡处为非直线段为两圆弧相切展开时,则取两圆弧相切点处作垂线,以保证固定边尺寸偏移以一个料厚处理,然后按Z折1(直边段差)方式展开 2. H>2T,请示后再行处理 | | 抽孔 抽孔尺寸计算原理为体积不变原理,即抽孔前后材料体积不变;一般抽孔 ,按下列公式计算, 式中参数见右图 (设预冲孔为X, 并加上修正系数–0.1): 1. 若抽孔为抽牙孔(抽孔后攻牙), 则S按下列原则取值: T≦0.5时取S=100%T 0.5<T<0.8时取S=70%T T≧0.8时取S=65%T 一般常见抽牙预冲孔按附件一取值 2. 若抽孔用来铆合, 则取S=50%T, H=T+T’+0.4 (注: T’是与之相铆合的板厚, 抽孔与色拉孔之间隙为单边0.10~0.15) 3. 若原图中抽孔未作任何标识与标注, 则保证抽孔后内外径尺寸; 4. 当预冲孔径计算值小于1.0时, 一律取1.0 | | 反折压平 L= A+B-0.43T(K’=0.43 T) 1. 压平的时候,可视实际的情况考虑是否在折弯前压线,压线位置为折弯变形区中部; 2. 反折压平一般分两步进行 V折30° 反折压平 故在作展开图折弯线时, 须按30°折弯线画, 如图所示: | | N折 1. 当N折加工方式为垫片反折压平, 则按 L=A+B+K 计算, K值依附件中参数取值. 2. 当N折以其它方式加工时, 展开算法参见 “一般折弯(R≠0 θ≠90°)” 如果折弯处为直边(H段),则按两次折弯成形计算 =A+B+H+2K (K=90∘展开系数) | | 备注: a.标注公差的尺寸设计值:取上下极限尺寸的中间值作设计标准值. b.对于方形抽孔和外部包角的展开,其角部的处理方法另行通知,其直壁部分按90°折弯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