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热处理的 问题!!!

楼主(2014-04-07):
厂子有需要加工一批工件,是锻不锈钢的,图纸要求是要做固溶处理,这个所谓的固溶处理时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做了?实在粗加工后?还是精加工后?做固溶处理还需要做调质处理吗?如果做的话实在固溶之前还是之后做呢??求有这方面的朋友帮帮忙!!!!!!!

补充内容 (2014-4-7 12:59):
使用材质是2205双向不锈钢

网友:
发这个图纸给你的客户有点那个啥???
我估计应该是表面固溶处理,即是指表面渗氮或者渗碳,调质还是要做。至于什么时候做表面固溶,要看图纸具体安排工艺可在机加工前,也可在机加工后

网友(点评):
不是做表面固溶处理,因为工件使用的介质有腐蚀性。原图要求是:固溶化处理每批做晶间腐蚀检查。

网友:
锻造后做固溶处理就可以加工了。调质处理是一个针对45钢的处理。

网友(点评):
锻后直接做固溶处理的话,那工件核心和表面能完全一致吗?工件比较大,长方形体,长宽高300左右,要车垂直的两孔相交。

网友:
不锈钢固溶处理后时效完了加工,不然会变形的。

网友(点评):
也就是说毛坯件直接固溶处理,时效处理,然后再加工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