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齿轮用什么设备加工?有难度吗?

楼主(2014-04-07):
这种齿轮用什么设备加工?有难度吗?材料是40CR,不用调质的!

网友A:
我看不出这与普通齿轮有什么区别,请楼主强调一下重点。

网友B:
都用40cr了,居然还不调质,搞笑

网友:
双联齿轮吗?间距好像有要求,一般一个滚齿一个插齿,个人鄙见,不当之处请海涵!

网友:
40Cr不调质的话加工性能不是很好,建议调质后加工齿轮,还要渗碳。齿轮若不分开滚齿可能干涉,可插齿。若可分开则可滚可插

网友:
这2个齿轮是一体的还是分开的,一体的估计要一滚齿一插齿,分开就无所谓了

网友C:
这2个齿轮是一体的还是分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2个齿轮是一体的还是分开的?

是一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用40cr了,居然还不调质,搞笑

,客户要求不调质,我们是加工单位,总归要听客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不出这与普通齿轮有什么区别,请楼主强调一下重点。

两齿轮是一体的,靠的还比较近,不知好不好加工,本人不懂齿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齿轮是一体的,靠的还比较近,不知好不好加工,本人不懂齿轮。

那就是双联齿轮了,可以加工,两个齿轮之间的槽宽大于毫米就可以加工了,小齿轮用插齿机加工,大齿轮随意,只是小齿轮不能磨齿而已。

网友(点评):
哦,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赞同12楼的

网友:
就这个图来说,这样的结构,要是设计成整体的双联就真的是找抽了

网友(2014-05-17):
如果两个齿轮是一体的,浪费很严重。最好是分开。这样也不影响你的会用和强度。另一般40Cr材料需要要调质处理,但不需要渗碳。一般只有低碳合金钢才需要渗碳处理!

网友:
对齿不,不对齿我们随便做。对齿也可以做,麻烦一点